楼主(2017-06-02):
变频器基底频率设置为50Hz,电机额定下的扭矩为14牛米,负载扭矩8牛米
电机从0调到50Hz过程中,因在基底频率下为恒转矩模式,功率随频率逐步上升。
当达到50Hz时,输出功率应没达到额定功率。
而当电机调至50-60Hz或更大时,输出功率会怎样呢,书上说此时是恒功率模式,
但随着速度上升,输出功率会上升,直到达额定功率后再保持恒功率状态?

网友A:
当电机调至50Hz以上时,输出功率会怎样呢,书上说此时是恒功率模式。
以上的说法没错,但在此强调一下,此时的恒功率指的是,变频器所能承受的功率,并非实际负载消耗的功率,实际负载功率将随着速度的上升而增加。此时如果仍然继续运行,变频器将发生过载保护。因此,在50HZ以上时,变频器只能以恒功率方式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是不是只要输出功率没有达到变频器功率,当调大输出频率大于基底频率时,此时变频器输出电压不变,速度会更快,实际功率也会越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只要输出功率没有达到变频器功率,当调大输出频率大于基底频率时,此时变频器输出电压不变,速度会更快,实际功率也会越高?
是的,如果你的变频功率足够大,绝对大于设备负载,如果你的设备允许速度继续升高,此时,当调大输出频率大于基底频率(50HZ)时,变频的输出功率将越升越高。

网友B:
呵呵;在50HZ是否达到额定值,是你的负载情况决定的;

楼主:
明白,谢谢!
还有个问题请教下,
1. 当输入电压为220v时候,频率由50Hz调整为30Hz时,变频器上显示电流为0.5A,
则此时功率能不能简单认为:P=UI=220*30/50*0.5A
2. 在恒转矩下,T=K?I,磁通变化不大,T不变情况下,显示电流应该变化不大
3. 当频率由50调高时,磁通减少,则I会随着速度显著增加.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谢谢!
还有个问题请教下,
1. 当输入电压为220v时候,频率由50Hz调整为30Hz时,变频器上显示电流为0.5A,
则此时功率能不能简单认为:P=UI=220*30/50*0.5A
2. 在恒转矩下,T=K?I,磁通变化不大,T不变情况下,显示电流应该变化不大
3. 当频率由50调高时,磁通减少,则I会随着速度显著增加.

网友A:
你的功率计算公式不对(P=UI),P=UI仅能应用于单相220V电路,并且公式中还缺少功率因素,也就是说,即使是单相220V的电路,功率计算应该为:P=UI*cosα

正确的三相功率计算公式:
变频输入功率=1.732*输入电压*输入电流*功率因素
变频输出功率=1.732*输出电压*输出电流*功率因素

当忽略变频自身的损耗时,变频的输入功率=输出功率
注意,以上的变频输入电压≠变频输出电压,输入电流≠输出电流,由此看来,其输入端的与输出端的电流、电压、功率计算,与变压器的计算一样。你完全可以就当作变压器,按变压器的输入、输出计算方式来计算。

网友C:
哦,电机的自身损耗是不要忽略的!一般的高能效电机也不过0.9多一点的效率,低能效电机就多了,而且这是指的是额定点的效率,电机工作在非额定点,效率还会更低。

所以正确的电机输出功率是:

P(kW) = √3×U(线电压)×I(线电流)×cosφ×η

另外,恒功率调速时,随着频率的升高,转速会升高,如果保持功率不变,电机的输出转矩会下降。这是电机调速的特性之一。

所以,电机还有一个著名的功率平衡方程式:

P = n×M/9550(kW)

即转速rpm乘以扭矩Nm比9550等于功率kW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哦,电机的自身损耗是不要忽略的!一般的高能效电机也不过0.9多一点的效率,低能效电机就多了,而且这是指的是额定点的效率,电机工作在非额定点,效率还会更低。

所以正确的电机输出功率是:

P(kW) = √3×U(线电压)×I(线电流)×cosφ×η

另外,恒功率调速时,随着频率的升高,转速会升高,如果保持功率不变,电机的输出转矩会下降。这是电机调速的特性之一。

所以,电机还有一个著名的功率平衡方程式:

P = n×M/9550(kW)

即转速rpm乘以扭矩Nm比9550等于功率kW
伺服电机也能用这个公式计算吗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公式是通用的。旋转机械都适用。电机的那个针对交流电机通用。

网友E(2017-10-31):
很好的讨论,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