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02):
手里一个富士的触摸屏,型号是UG221H-SR4。通讯线制作完毕,连接触摸屏的MJ1接口,软件下载时总是提示超时,电脑和软件通讯参数设置一致,就是不能下载,拿下SYS+F1触摸屏没有反应,但是按下SYS+F5会跳出上面的系统画面。系统菜单有SYS和F的功能键测试,我按下了右侧的功能键都好用。。。

这个触摸屏是怎么下次程序的呢,问题出在哪里???

有知道的师傅,能帮下我吗,谢谢

网友A:
STEP1:用手点击左下角Editor:--
STEP2:在扩展驱动中使用上下方向键将其改为未使用。
STEP3:改为未使用后,点击右下角设定完成按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辈你好,已经设置好这个了,选择的不用,但是软件还是通讯不上呢,传程序在哪个界面传?系统界面还是初始的CHECK界面,,,这2个界面下我都试了还是传不进程序进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你好,已经设置好这个了,选择的不用,但是软件还是通讯不上呢,传程序在哪个界面传?系统界面还是初始的CHECK界面,,,这2个界面下我都试了还是传不进程序进去

1、请确保在系统页面下且左下角Editor:MJ1

2、请确保你的通讯线完好。
3、你可以在屏的IO测试中测试串口是否正常,测试串口的方法在硬件手册,也就是你的软件中帮助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Editor进入,设置成NOT USED了,保存退出后,左下角Editor处显示的虚线,没有MJ1的显示,怎么回事?通信线是好的,我换了2个com头和2根网线。。。。测试的时候显示NG。。。

网友A:
1、只要Editor:不为MJ1,你无法下载,因此请再次确认扩展设定中是否已经改变为NOT USED。
2、通讯线请使用9PIN 屏蔽线而非网线制作。
3、端口测试你需要首先测试25PIN通讯口是否正常,然后将25PIN链接你的MJ1口进行测试MJ1是否正常,如果端口没有短接线,你无论如何测试都是NG,测试方法在POD硬件手册,也就是你的V-SFT软件帮助下可以找到。

网友B:
这个记得应该比较容易上传的

楼主:
Editor里设置成9600保存退出,左下角显示的Editor Modem connect mode。
Editor里设置成NOT USED保存退出,左下角显示的Editor:---

哪里可以设置变成Editor MJ1。。触摸屏找不到这个选项,Editor里有MJ1选项

网友A:
引用 楼主:

Editor里设置成9600保存退出,左下角显示的Editor Modem connect mode。
Editor里设置成NOT USED保存退出,左下角显示的Editor:---

哪里可以设置变成Editor MJ1。。触摸屏找不到这个选项,Editor里有MJ1选项
1、只要Editor不为MJ1,你就无法链接下载程序。
2、上面的方法已经告诉你改为MJ1的唯一方法,如果还是无法显示应考虑主板损坏。

网友C:
电缆型号:UG00C-T,你电缆是否在另一台FUJI或HAKKO屏上通讯成功过?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下载线没有问题的,确认很多次了。看样真是通信口坏了?

网友C:
线没问题,软件及设置都没问题,那只能说你的屏上MJ1口有问题了;

网友D:
线没有问题,设置没问题的话那就是MJ1口坏了。

网友E:
端口是不是烧坏了?

网友F:
还有别的屏 换块试试?

楼主:
今天又找了一块白光的屏,通讯线可以直接和软件链接上,系统界面的左下角默认显示的就是MJ1,点MJ1没有反应不能进入,貌似白光的和我这个富士的功能还不太一样。。显示不知道这个富士的正常应该怎么才能通讯呢,测量2个触摸屏的MJ1端口电压也是一样的,没有问题,主板的收发器贴片件我也换了一个,还是通讯不上。。。哪里出问题了呢,谁知道的这个富士的为什么连不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辈帮忙看下,难不成真是MJ1坏了吗,我换了收发器了,测量端口电压和白光的电压一样,白光的默认显示MJ1,不知道我这个富士的屏,也应该显示MJ1吗?

楼主:
如果MJ1坏的话,也不至于左下角不显示MJ1吧,是吧,是不是系统不好,需要重新刷下系统程序,但是网上也找不到资料,没法刷系统。。。。

网友G:
引用 楼主:
如果MJ1坏的话,也不至于左下角不显示MJ1吧,是吧,是不是系统不好,需要重新刷下系统程序,但是网上也找不到资料,没法刷系统。。。。

你如果按照CVLSAM的方法没有办法改变为MJ1的话,那么前面CVLSAM也说过,应考虑主板损坏。

别折腾考虑MJ1口损坏的问题了,那个问题不是现在考虑的问题。

至于刷系统程序,你不会找到任何资料的,即使找到,没有富士专用设备你也刷不了的。

此帖可以终结了。

楼主:
结贴。那就主板坏吧,报废触摸屏,谢谢

楼主:
一个破触摸屏浪费太多时间和精力了不值当, 我也想明白了,谢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一个破触摸屏浪费太多时间和精力了不值当, 我也想明白了,谢谢

作为收售二手工控元器件的黄牛这样说不合适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一个破触摸屏浪费太多时间和精力了不值当, 我也想明白了,谢谢

作为收售二手工控元器件的黄牛这样说不合适啊。
二手的真干好了。利润还是很丰厚的。

网友I(2017-11-13):
回复 网友H:

网友J(2021-04-08):
回复 楼主:
我现在也遇到同样问题,你的搞好了吗

网友K(2023-07-28):
学习到了!保存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