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02):
ev2000无法显示电流和电压,在那里设置有用过的朋友指导一下。

网友A:
说明书呀,没有显示电压电流,是操作问题。主要是操作显示器的使用问题。我用西门子的变频器,别管新的老的,显示器的操作都有详解。看着对照操作一遍就都有了。

但是,如果显示器黑窗口了,那是故障,说明现实的供电有问题了。两码事。

网友B:
一个个都懒的可以了,说明书也不愿看;

网友C:
不看说明书,只需掐指一算便知怎么调,都是大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