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与温控器通信失败!!所有程序接线如图所示,请问大师,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2017-06-02):
(无正文)

网友A:
找个触摸屏或者别的品牌的plc。试试可以通讯不

网友B(2017-07-03):
我现在也在试这个,也有问题

网友B:
串口2 应该是A641.00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也在试这个,也有问题
你的有什么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