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绕机主板

楼主(2017-06-02):
花了不少功夫 修芯片量不多有价值吗?

网友A:
价值还是自己去定义吧,我只知到这段时间生意不错

网友B:
看来楼主是维修的高手呀。

网友C:
可以啊,都能进行芯片级维修了

网友D:
楼主果真是高手,芯片级的维修啊,应向你学习

网友E:
有用的地方肯定有价值啊

网友F:
楼主高手啊 修好就会有用

网友G:
卷绕 技术现在比较成熟了,不清楚你的是什么样的主板,如果是我就现在的标准件改造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是专用的主板市场没有,不对设备熟悉搞它没戏,就是会修也只是一般故障

楼主:
回复 楼主:
有的卷绕改麻烦 别的不说 单单是几个气压比例阀也 不少价格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也是一般,对几种主板很熟,可以手到病除 别的就不一定了

网友H:
    我单位供电整流机组是80年代从西门子进口的,机组上有一块控制板坏了,仅剩一块备用板,坏板子倒有6块,由于机型淘汰,再也无法进口到备件。领导想让我修一下,我说我试一试,我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修好了5块,都是开关电源的问题,只有一块是控制部分有故障,由于不清楚这块板子的电路结构,无法修复。当年进口这样一块控制板的价格约3万元,我觉得搞工业控制板修理还是有价值的。

网友I:
能修芯片的都是高手啊

楼主:
我修的是整套的 这只是其中一部分,辅助控制单元 ,程序也会出错,有时要重置的 这是2002年
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