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03):
台达触摸屏里这个$该如何读写,内部存储器怎么能与PLC相互作用

网友A:
看下触摸屏编程软件中有没有数值操作的元件,在屏中利用这个操作元件,将触摸屏内部寄存器向PLC的寄存器中传送。

网友B:
用宏指令实现

楼主:
用宏指令怎么实现电机的正反转,有例子吗?我对宏指令只是个概念,都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C:
我用过台达的屏,可以交流一下
只是电机正反转,可以用交替型按钮,存储器地址用plc的m点,然后plc内扫描这个M点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