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03):
大家好,我接触PLC有一段时间了,做的东西都简单,就是控制些继电器,设置延时之类的。
这次我需要在设备上加一个小电机,24V 10W的直流电机,额定电流才0.5,我又查了我的PLC输出最大电流也是0.5,就直接接在PLC上了。
现在电机正常运转,只是我不知道这么做合适么,如果电机负载过大或者止转了,会不会烧坏PLC呢。
请老鸟们赐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家好,我接触PLC有一段时间了,做的东西都简单,就是控制些继电器,设置延时之类的。
这次我需要在设备上加一个小电机,24V 10W的直流电机,额定电流才0.5,我又查了我的PLC输出最大电流也是0.5,就直接接在PLC上了。
现在电机正常运转,只是我不知道这么做合适么,如果电机负载过大或者止转了,会不会烧坏PLC呢。
请老鸟们赐教
您的PLC控制器具体型号?端子排输出的类型是什么呢?是晶体管输出类型的吗?还是继电器输出类型的呢?

网友B:
短时间是没问题,时间一长输出点就容易坏了,更换起来也麻烦,添加一个中间继电器也没有多少钱费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 是台达 DVP16ES2 晶体管输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好,我还想深入的问一下,如果想用PLC的PWM控制小电机转速的话,应该加什么来过渡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 是台达 DVP16ES2 晶体管输出的
台达的使用说明书手册严格规定了:阻性负载,您的马达是感性负载,烧毁输出触点,将会拒绝保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您的讲解,我又多学会一些

网友C:
直流电机属于阻性负载,功率10W的工作电流只有0.5A,当然启动瞬间电流肯定有好几倍,如果你在电机上加上续流二极管,可以解决启动及断开时的电流冲击。台达规定要求是直流2A,你的10W负载仍在范围之内。

当然,如果不放心,也可以再加一过渡继电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好,我的PLC是晶体管型的,我看说明书上输出只有0.5A

网友D:
加个中继靠谱一些

网友E:
不建议plc的输出口直接接功率器件,简单的通断加个继电器也不费事更不费钱,坏了更换也方便。

网友F:
换PLC点号和换中间继电器楼主自己一比较就明朗了。

网友G:
兄弟啊,加个放大器模块才多少钱的,便宜着呢

网友H:
加一个中间继电器就好了 !

网友I:
加个中间继电器或放大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我还想深入的问一下,如果想用PLC的PWM控制小电机转速的话,应该加什么来过渡呢
用电路板来过渡。

网友J:
用直流固态继电器

网友K:
最好加一个中间继电器或者固态继电器

网友L:
晶体管的还是老老实实加中间继电器吧;
继电器型的带这个负载问题不大;

网友M:
PLC是作为控制单元使用的,负载是由驱动单元去连接的,直接连接,负载必须要小于PLC的输出能力,楼主的应用基本是1:1,用的太满了。可靠性很低。

网友N:
最好加中间继电器和接触器。

网友L:
0.5A电流连接触器都出来,夸张了;

网友O:
没必要这样省
加个中间继电器吧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老师指导,决定加固体继电器了。
我在电路设计这方面还属于刚解决能不能用,没研究好不好用,没有各位的指导可能就这么交货了。

网友P:
短时间运行问题不大,如果一直长时间运行,还是不行的

网友Q:
如果你选的电机带驱动器,直接控制没问题
想要PWM控制,触点继电器是不行的,用固态继电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Q:
前辈您好,我已经买了固态继电器(MGR-1 DD220D10),现在我想试验您说的PWM控制电机的功能,但有一个疑问请您指导下,我不知道PWM的脉冲周期宽度该设置多长时间才合适。
我自己考虑如果脉冲周期设置的很大,电机速度肯定不平稳,这个脉冲频率是不是越快越好

网友Q:
回复 楼主:
首先你的电机是无刷电机吗,估计不是,使用PWM不合适
再一个有调速要求吗,没有也没有必要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Q:
目前的项目上是不需要调速的,只是做个知识储备,方便以后使用,谢谢了

网友R:
加个中间继电器吧!

网友S:
电机负载不是会容易烧坏电机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