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03):
今天在维修一台冷冻水机组时,同事提出通过降低乙二醇冷冻水的浓度节能的想法,这几天设备常年使用30%左右的乙二醇冷冻水,机组全年24小时制冷运转,现在想将其浓度降为10%以下,不知节能效果如何。请由此方面经验的帮忙分析下。

网友A:
呵呵,估计你是想把制冷停机温度提高吧,不是很现实,还要配比不合理会把管道堵塞的

网友B:
乙二醇冷冻水的浓度,决定于水的结冰温度,浓度越低,就越容易结冰,你就不怕水管冻起来。

楼主:
全年零下温度不到100天,一直使用高浓度载冷剂夏季能耗大,目的就是想节能

网友B:
楼主的冷冻水用于空调?还是冷冻仓库?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机房用精密空调的载冷剂

网友C:
请问你的机组出水温度是多少度?
机组都不停机运行这要看设置和负载问题了
就你目前的信息很难进行讨论!

网友B:
1、乙二醇冷冻水,不同的浓度对应不同的冰点,10%浓度的冰点肯定高于30%,但具体的数值我不清楚,因为这属于空调制冷行业,估计本论坛大多数人也不清楚。

2、制冷机的载冷剂温度不受环境气温影响,只要它运行,肯定低于0度,并且不是如同楼主想象的,1年中仅有100天零下时,才会结冰。不然的话,也不会采用乙二醇。不过该温度应该能调整控制。但具体的数值究竟是多少?估计本论坛上都不太了解。

3、你要降低乙二醇冷冻水的浓度,必须先提高制冷机的停机控制温度点,否则,冷冻水管肯定被冻结。

4、本人认为,浓度高、低与能耗关系不大,但停机控制温度点确实影响能耗,温度越低,能耗就越高。

5、以上调整有相当的风险,如果并非专业工程师,最好不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机组回水温度设定在14℃,回差为0.5℃,供水温度一般在10-11℃。

网友A:
机组回水温度设定在14℃,回差为0.5℃,供水温度一般在10-11℃。这个温度如果在夏天就算不是专用载体问题都不大,但是你环境接近和低于零点就得小心了,你节能和你的载体选择关系不大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觉得您的回答很专业。
其实我主要是想了解乙二醇浓度高低对机组能耗的影响,网上查了没有找到介绍这方面的文章。
这里面乙二醇浓度是否应该由蒸发器吸收流动水时的最低温度决定(压力、流速不变),乙二醇的浓度越高比热容越低,冷冻水需要的量越大,同时压缩机运行时间也就越长,在允许的范围降低浓度应该还是有节能作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觉得您的回答很专业。
其实我主要是想了解乙二醇浓度高低对机组能耗的影响,网上查了没有找到介绍这方面的文章。
这里面乙二醇浓度是否应该由蒸发器吸收流动水时的最低温度决定(压力、流速不变),乙二醇的浓度越高比热容越低,冷冻水需要的量越大,同时压缩机运行时间也就越长,在允许的范围降低浓度应该还是有节能作用的。

你说的情况确实存在,但并非那么简单。
冷冻水需要的量大,对于循环水消耗功率来说,能耗增加,但此时因水温的提高,导致制冷的效率提高,电耗又有所降低。
一个是能耗增加,同时又使能耗减少,究竟是增加?还是减少?不是那么简单的就能比较出,只有制冷方面的专业工程师,才能给出答案。

楼主:
回复 网友B:
的确,这个需要专业的制冷工程师用数据来解释,在日常设备运转中不能做这样的实验。

网友D:
引用 楼主:
的确,这个需要专业的制冷工程师用数据来解释,在日常设备运转中不能做这样的实验。
冷冻机组多大?风冷还是水冷系统?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这个水温为什么用乙二醇?钱多了烧得慌?
加乙二醇都是出水温度在零度以下
不知道是你停供的信息有问题还是哪里出问题了

乙醇质量百分比 冰点℃
2.5 -1.0
4.8 -2.0
6.8 -3.0
11.3 -5.0
20.3 -10.6
33.8 -23.6
46.3 -33.9
56.1 -41.0
71.9 -51.3

我用过水蓄冷就是采用的30%浓度的乙二醇,冷冻机组出水温度设定-10℃。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主要考虑冬季有将近100天环境温度为零下,怕管路冻结。3月中旬至11月下旬都在零度以上,再用乙二醇水就造成能源浪费

网友B:
现在总算明白了,楼主加了乙二醇的冷冻水并非用于水蓄冷,也并非用于冰蓄冷,就是普通的循环冷冻水,最低出水温度估计为5℃(由制冷机决定),也就是说正常使用,绝对不可能被冻结,添加乙二醇也就是防止冬季结冰,冻坏水管。

现请问楼主:
1、你的空调设备,冬季不制热?还在制冷?
2、你当地冬季气温低于零度有多少天?最低温度是零下多少度?
3、你的室外冷冻水管直径是多少,难道室外水管就没有保温层?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全年制冷,一年大约有100天为零下,2016年冬季最低为零下17度,夏季最高43度,管径为150,整个系统约有1200升水,有什么好的方法实现即不冻管道,又能节能。

网友B:
给你几点建议,供参考:
1、直径150mm的水管很难被冻结,只要有保温层,只要水在流动(24小时),10℃的水温是不会结冰的。
2、既然冬季室外的气温低于0℃,为何还要制冷,直接利用室外的冷空气不是也能达到降温制冷的目的?至于恒温是可以通过调节冷空气流量来解决。

楼主:
回复 楼主:
冬季制冷是因为现有的设备特点,白天用量大发热很厉害,自然冷却不够用,晚上用量小回水温度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