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酸电瓶漏液

楼主(2017-06-04):
这两天发现电瓶漏液,加蒸馏水之后8个多小时就漏完了了,电瓶发热,一股刺鼻的味道,电瓶上的小盖子往外出气,是不是电瓶里有气体导致水往外冒,为什么会有气体呢

网友A:
估计你的电瓶是由于隔极损坏导致正负极板短路所致。建议维修或者更换电瓶

网友B:
铅酸蓄电池充电时水也会电解正极板会析出氧气,负极板会析出氢气,由于温度升高排气的同时会带出蒸发的部分酸雾。

网友C:
换新的吧,漏液的电瓶,里面可定有问题了。该换就换吧。

网友D:
换新的吧。电瓶肯定坏了。

楼主:
电瓶可能也没坏,这次加水是打开电瓶上的小盖,加满之后也不漏液了也不热了!什么原因呢

网友E:
建议你把电池水全清理出来再冲洗干净后再重新补充电池液,不行就换吧,里面的电极存在部分的损伤

网友F:
这样的电池还是更换了吧,没有必要维护了

网友G:
如果裂了必须要换不然影响其他电瓶。

网友H:
测一下电压
加水轻微冒气泡没事

网友I:
蒸馏水你是怎么加进去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蒸馏水你是怎么加进去的!
我们这使用注射器。然后在充电10小时

网友K:
直接换新的,签定完毕

网友L:
电解液缺少致使电池发热,补加电解液,试试。不行就更换吧

网友M:
电池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热?

网友N:
从哪里漏啊

网友O:
估计要换了,普通用户估计修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