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04):
   各位朋友,这款立式加工中心是FANANUC0M系统,型号是EXCEL 810T是哪个厂家生产的呢?

   有没有它的线路图,输入输出地址图,报警代码等说明书啊?

   有点朋友麻烦给我一份。谢谢!

我的邮箱:haoran710@sina.com

机床图片如图

   现在刀库自动,手动寻刀时,刀库不转。有个如图中的1020报警,没有办法查找故障啊?

刀库是24把刀的圆盘式刀库,有个编码器检测刀库位置,刀库电机就是普通的三相电机,电机带动减速机构,减速机构带动一个有四个凹槽的圆盘。给刀库寻刀信号以后,有个顶在凹槽里的气缸顶杆可以脱离凹槽,但是刀库就是不转。接着就1020报警了。顶杆气缸上也没有安装限位开关。刀套也在原位。所以不知如何查找故障了。
  请高手指教啊?谢谢。

网友A:
确实稀罕,都看不到了。主要看数控系统是什么品牌的,如果是普通床身的加工中心电路图都差不多少。

楼主:
你好,这个立加系统是FANUC O-M系统。但是生产厂家不知道,线路图,输入输出地址图,报警代码等都没有。出现故障不好查。郁闷哦!

网友B:
FANUC O-M系统百度一下就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线路图,输入输出地址图,报警代码应该是生产厂家设计出来的资料。不是FANUC系统的资料啊?

网友C:
图呢?怎么看不到呢???

网友D:
要是法那科的,你可以找找数控的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数控设备是二手数控机床,什么图纸都没有,维修麻烦啊?

网友E:
你都知道是发那科的啦,多几张图总该有办法找到的

网友A:
如果是系统报警那么是标准的,只有一部分外部报警或者PLC报警是机床厂家开发的,接线图基本也是相同的,因为这是一个标准系统,并没有太多的开放接口。

网友F:
自己先去下载一份系统说明书,把说明书研究明白了系统的接口自然就知道了。其他电路自己测绘一下就行了。

网友G:
二手的就有点不好弄哦

网友H:
也不上几张照片??

网友I:
可以先找本0系统维修说明书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H:

现在刀库自动,手动寻刀时,刀库不转。有个如图中的1020报警,没有办法查找故障啊?

刀库是24把刀的圆盘式刀库,有个编码器检测刀库位置,刀库电机就是普通的三相电机,电机带动减速机构,减速机构带动一个有四个凹槽的圆盘。给刀库寻刀信号以后,有个顶在凹槽里的气缸顶杆可以脱离凹槽,但是刀库就是不转。接着就1020报警了。顶杆气缸上也没有安装限位开关。刀套也在原位。所以不知如何查找故障了。
   请高手指教啊?谢谢。

网友J:
问问附近卖机床的啊

网友K:
挺老的是设备啊  厂家还在吗

网友I:
先把系统调到诊断画面,人为给刀库输入信号,记录下刀库的输入信号地址,通过电气柜查找刀库电机控制的接触器和继电器,就能查到PMC控制刀库电机的输出点地址,然后再通过梯形图从输入和输出两端一起来查找,就有可能查出故障原因了。

网友L:
这个报警就是在设定时间内没有完成换刀,检查机械方面是否有卡滞?

楼主(2017-09-06):
回复 网友L:
这个刀库是用编码器控制刀库位置的。MDI方式下,比如T10找刀。刀库旋转到位以后,气动顶杆伸出。马上就1020报警了(刀具搜索旋转超时)。气动顶杆没有安装限位开关。是不是编码器坏了呢?或者是刀库需要初始化设置什么呢?

网友M:
单位没有留存说明书么

网友N:
是不是圆盘换刀时接近开关检测信号丢失了,没有图纸就一点点查看动作硬件信号吧

楼主:
回复 网友N:
没有检测开关,刀库是用的一个编码器检测位置的,刀库电机是普通的三相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