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04):
现有一水中的浮吊机,分二层,上层为主控室,下层为四个电机,电源415V ,电阻箱正常,就是工作半小时左右开始发烫,请问各位大内高手如何分析

网友A:
这个问题先测试发烫电机的工作电流,然后决定处理,如果电流正常额定以内,加强迫风冷却,给电机降温,如果电流超了额定,那是负载太重了,电机运行于过载状态了。

网友B:
运行30分钟发烫基本是负载过大吧

网友C:
运行电流如何?
多数是小马拉大车吧!

网友D:
YZR属于起重电机,除了你提供的参数以外,起重电机还有一个重要参数,就是工作制,有S2、S3、S4、S5等几种,不同的工作制,允许工作时间及停息时间都不同,估计你选型不太对,以下是工作制的解释:

楼主:
回复 网友D:
此设备是把水中船里的东西通过吊机提到浮吊上的皮带机上的,机体工作只有90度的转角,四电机交叉运行,其中大臂电机发热特快,约80多度,维护时里面线已发黑,滑环,碳刷至都 已换新,每个电机运行时间只有5至10秒,外于正反不断周期中,潜流表无法测量电流值,根据电机原理,已查找多种原因,都 无法搞定,在此感谢各位总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周期短,动作快,机体转角90度,相当机械手,电流表无法捕捉数据,从何分析

网友D:
起重电机属于间断工作方式,同一台电机在不同的工作方式下(工作时间与停息时间比),允许有不同的输出功率,不能简单的定义超载或者说没超载,以下是该电机在不同的暂载率下的允许输出功率:

网友E:
重点的没说,电机要测电流才好判断

网友A:
回复 楼主:
示波表有吗?或者从控制器引出电流实际值信号,用示波器锁定动态波形,分析幅值。这个问题很可能就是电机因散热不好,被热积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此问题还没有解决,您用示波表,这不太可能吧,有没有别的方法啊,

楼主:
电机又烧了一个昨天

楼主:
回复 网友D:
工作制没有问题的,一直在用,生产了十几年了,这个可以排除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总要想办法解决呀。不会把电机作为易损件吧?坏了就换?只要想办法,总会能查到故障点的。

网友F:
建议你检测下空载电流多大,加载电流多大,根据电流情况诊断电机是否存在问题,电机要根据绝缘等级来决定允许最高温度值...

网友G:
如果是一直在使用的设备,我建议检查一下机械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