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04):
有台设备发美国的,设备上有一台水泵,电源220V,60Hz,我想请问下如果用国内的水泵采用三角接法,电源相符,
但是转速会提高20%,这样用可以吗?

网友A:
就怕你的电机功率有点偏小,60HZ比50HZ电机速度高1.2,按照水泵的负载特性,速度提高1.2,功率将增加到1.7(1.2的立方),即使你的电机再有一定的余量,也不可能承受1.7倍的负载。

网友B:
建议你计算好负载功率和使用对方标准的电机,不然烧了都不知道啥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解惑。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假设一台水泵带20个水嘴,流量正好匹配水泵参数。 如果把用电磁阀把水嘴关闭一半,那水泵会烧坏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假设一台水泵带20个水嘴,流量正好匹配水泵参数。 如果把用电磁阀把水嘴关闭一半,那水泵会烧坏吗?

大部分的水泵都属于单级离心泵,按照离心泵的特性,当通过阀门调节泵的流量,流量越小,负载就越轻,如果完全关闭,从理论上说,负载功率应该=0,但由于水泵自身的泄漏环流(排出的水又从两侧返回到进水端),实际上的负载功率仍然大于零。

根据以上分析,当你关闭部分水嘴,水泵的负载将变轻,绝对不会少电机。
不过,此时有可能水泵的壳体可能有点会发热(环流水作用)。

以上分析并不适用于多级高压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指导。
大侠的分析是不是离心泵都这样?
多级离心泵呢?

网友A:
水泵厂家会提供各种水泵的特性曲线,至于多级泵会遵循什么样的曲线,可查阅厂家相关手册资料。

网友C:
余量够的话是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D:
在负载不满的情况下可以用!

网友E:
回复 网友A:
我想说你解释的非常专业,非常好。本想点赞,可手一快TMD点成踩了这怎么办呀?真心不是故意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想说你解释的非常专业,非常好。本想点赞,可手一快TMD点成踩了这怎么办呀?真心不是故意的。

不必介意,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