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04):
西门子300PLC通过CP模块以太网连接,PLC、电脑IP设置都正确,PC/PG接口都设置过了,连接还是失败!
请求指点,谢谢!用适配可以正常连接到。

网友A:
用适配器连接后设置cp的IP地址,然后应该可以正常网络连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西门子300PLC通过CP模块以太网连接,PLC、电脑IP设置都正确,PC/PG接口都设置过了,连接还是失败!
请求指点,谢谢!用适配可以正常连接到。
设置好了CP模块的IP地址,子网掩码和网关之后,需要电脑和CP模块,通过交换机连接在一起,或者电脑直接连接CP模块的网口,运行ping命令检查物理网线线路的通断情况,如图:

楼主:
CP的IP地址是之前设好的啊,请问怎么连接适配器后再设置,您能说的详细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之前连接ping过,显示和您的一样啊

网友C:
还是把你的设置发上来吧.pc/pg,ping,cpu连接数.

楼主:
下面几幅图分别是CP ip、电脑ip、PG/PC、ping的结果,我就是这样设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上面就是查找ip地址的结果,查找不到,麻烦您帮我看下!

网友D:
PG口的设置中这个网卡选的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挨个都试过了!!

网友E:
我今天也是刚测试了这个,需要给设备加个工程师站,机器上有个cp343~1advanced,mac那个没有选,其他和你设置差不多,目前监控在线没问题

网友E:
gbit设192.168.0.1,pn.io那个设192.168.1.1这样子我试了没问题,并且还发现,win7系统电脑设自动获取都可以在线,xp系统不行,都晕了

楼主:
谢谢啦,我明天去公司了再试试!!

网友E:
回复 网友E:
我说工程师站就是一台电脑,我们平时都用笔记本和cp5711卡,现在要弄成固定的,现在下班了,要是下班前看下论坛上传没问题,我就是mac那个选项没选,还有那两个ip不要在一个网段,以前没弄过,这是advsnce莫块,其他没试

网友C:
iso那个可以不勾.
在pg/pc那可以点按钮诊断.
你没有ping通.192.168.1.2是你自己,1.1是PLC,你没ping通.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赐教,明天上班了再试试!

网友F:
回复 楼主:
在CP的IP设置中选择网络了吗?你发的图片中第一张显示的未选择网络哦

网友A:
显然是没配置好,ping都没通。plc那边好好看看配置一下。

网友G:
这些正常设置都是正确的,还是你电脑某个地方设置错误了

网友E:
楼主怎么样了?你是什么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给的建议!

楼主:
回复 网友F:
您说的对,那个地方好像是漏选了,明天去公司再试试看,谢谢!

楼主:
早上上班测试了下还是没通,随后出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在虚拟机里测试的,现在不确定虚拟机自身有没有问题,明天有空再继续测试。。。

网友F:
回复 楼主:
帮到你我很高兴

网友H:
可能是虚拟机的网络连接那块没有跟实际的网卡对应好

楼主:
感谢楼上每一位这两天给予的帮助!
   昨天早上通过测试,虽然PLC程序没有下载成功,但是检测到了主机的MAC及IP地址。我是在虚拟机里测试的,ping不通可能是虚拟机有点问题,有机会我会继续测试!之前检测不到下载端口IP,是由于CP343-1的GBIT、PN-IO的地址没有设置正确,GBIT好像是高速通讯端口,我连接PN-IO测试的。这两者IP地址不能在同一网段,通过工业以太网连接MAC地址只能选择其中之一,两者的网络连接都要选择上!
   说的不对的地方还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