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04):
s7-200smart模拟量输出,我想要模拟量分段输出,比如每隔100s,电流增加1ma(可以通过触摸屏调节)达到一定数值时停止(传感器测量,比如触摸屏调节到达15ma时停止,当传感器测量到15ma时,停止模拟量输出)求编程方法详解,谢谢

网友A:
很简单的...

网友B:
有时间间隔,那可以用定时器,时间到了让模拟量对应的数字值增加对应的量,那模拟量输出也会变。

网友C:
用直线方程输出:

y=kx+b

y=输出模拟量(mA)
x=时间(秒)
k=斜率(0.01)
b=调整系数(可以为零)

网友D:
时间乘上你要的刻度等于输出呀

网友E:
我没有编过这类程序,但我想 可以使用时间继电器转换,再用比较指令恒定输出电流,这样循环应该可以的

网友F:
用计时器也可以,用公式做也可以!

网友G:
按照公司来做的话应该比较方便一点,我也没做过这样的编程方式,也想学习一下这个编程方式是怎么做的

网友H:
太简单了 不想说

网友I:
用时间做自变量,输出为变量就可以了。或者是特性曲线形式,或者是方程计算形式,均可。

网友J(2017-07-18):
这是个简单的偏差积分运算:

Y0=Y+(X-Y)/t

以上运算每秒执行一次!

Y为上次输出值
Y0为当前要输出的值
X为测量值
t为需要实现的时间(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