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04):
Fx 1 2 3 系都有内部保持存储D区,请问这个写入数据后是永久保存的吗?
是不是用EEprom保存的?

网友A:
要区分数据的性质是ROM还是RAM,RAM是PLC控制器执行控制过程中产生的生产工艺数据,这个工艺数据是不断改变的,比如数据寄存器D的数据;而ROM则是程序存储器,相当于PLC控制器的梯形图程序,不会因为生产过程而被改变。

所以说,RAM是依靠电池保存的(或者是依靠PLC控制器电路板内部的超级电容器),而ROM则是烧录进入闪存芯片内部的,不需要电池进行保存。

网友B:
要详细看一下对应产品的手册,它分了几个区。FX1是D0-D128,FX2是D0-D255,是电容保持,1个月左右。可以牺牲内存设置文本寄存器,一个区占500步容量,从1000开始,这是永久保持,假如是仿货的话就不好说了。FX3U带电池的,可以放心用了,R区都是电池保持,永久保持的话也可以设置文本寄存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详细看一下对应产品的手册,它分了几个区。FX1是D0-D128,FX2是D0-D255,是电容保持,1个月左右。可以牺牲内存设置文本寄存器,一个区占500步容量,从1000开始,这是永久保持,假如是仿货的话就不好说了。FX3U带电池的,可以放心用了,R区都是电池保持,永久保持的话也可以设置文本寄存器。
呵呵;请把PLC的详细型号讲清先;
FX1是老款的,也是用电池来保存的,只要电池有电,保存几年都木有问题; FX1S FX1N这二款用的是超级电容,一般断电能保存十天左右;

FX2是也是老款的,也是用电池来保存的,只要电池有电,保存几年都木有问题,同样FX2N也一样;

FX3U带有电池,而FX3SA/FX3GA没有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