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越修越大

楼主(2017-06-04):
一台青海产数控铣床CNC是西门子802se,开始是归零按键按下后屏幕不断跳动,拆开后清洗了一下排线结果开机后出现花屏,我现在搞不清楚只是擦了下排线头怎么就花屏了呢?有哪位大师给分析下。

网友A:
看看排线上的触点还好么,有没有可能是金属触点与排线交界处折坏了。

网友A:
屏那一头的排线头松动也有可能造成这种情况。

网友B:
如是显示器后面的薄膜状的线排,检查一下插头是否插到位,有无锁紧。

网友C:
这个最不好说,有可能原来就存在干扰的问题,刚好给你遇到更加明显的现象罢了

网友D:
老机器就怕故障扩大!

网友E:
换个新排线,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F:
排线插座松动虚焊也会这样

网友G:
看看是不是排线没插好,特别是屏的那部分排线,插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网友H:
用什么清洗剂?清洗后是否干燥了再试机的?

网友I:
排线母头触电接触不好吧,老机台就是问题多,我们厂的老机台都不敢随便碰的,有时候修老机台,这个故障修好了,又给你整另一个故障出来。

网友J:
再拆一遍说不定就好了啊

网友K:
楼上说的不错

网友L:
举个例子,80岁老太路边摔倒了,你服不服?

网友M:
是不是排线接触不良了。

网友N:
排线有问题或没插好,之前我这的也是花的。

楼主:
回复 网友N:
从802SE里下载plc数据用什么软件?

网友B:
回复 楼主:
Programing Tool PLC802 V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