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04):
空开合闸都有什么措施呢?
不行就带上头盔,拿个木棍,带上手套。
大家都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A:
多大的空开?小电流的随便弄,大电流的都有智能断路器。当然带着负载合闸分闸都是比较危险的,尤其是大电流的。

网友B:
严格根据操作规范操作就可以吧

网友C:
绝招 叫你徒弟送电 你在旁边守住····

网友D:
先用万用表量一下,电流小直接上,电流大分级上

网友E:
买一套拆弹服穿上就没事了。

网友F:
面部避开,使用木棍往上捅。我们一般合认为有危险的大空开都这样做

网友G:
大的空开,用木棍很难捅上去。

网友H:
空开合闸之前,首先确认下口开关是打开的。确认空载无误。再去合闸。

网友I:
逐级合闸的风险小很多啊

网友J:
大多空开都有保护措施,小空开合闸注意下面的线路有无接地.短路,大的空开都带保护的,如果合不上,赶紧检查线路,

网友K:
从大到小合闸,从小到大分闸。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大多空开都有保护措施,小空开合闸注意下面的线路有无接地.短路,大的空开都带保护的,如果合不上,赶紧检查线路,
保护是不怕的,就怕炸啊。有听说过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C:
绝招 叫你徒弟送电 你在旁边守住····
没有徒弟的咋办

网友H:
合闸的时候,把脸扭过去,让后脑勺面对空开,这样即便真的炸了,只烧头发,不会破像。哈哈。这要养成习惯呦。

网友M:
按照规范来
合闸是总分,分闸是分总
尽量不要正面对着开关
带上手套及防护服最好!

楼主:
大家说得不错,但总觉得还缺点啥。

网友N:
合闸速度要快,,不能拖拖拉拉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C:
绝招 叫你徒弟送电 你在旁边守住····
这个不就是传说中的坑爹啊对不对?

网友B:
回复 网友F:
兄弟啊,大的空开如果是手推的那种你用棍子能推上去算你牛啊

网友P:
把下面都拉了,再合大闸。

网友Q:
确认负载没有短路后用右手合闸

网友R:
要是大的断路器把配电柜的门子关上,把断路器到下口的空开都分开,上电之后在一个一个合上。

网友S:
回复 网友C:
太尼玛缺德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S:
怎么办,不能老是一个人送呀。。轮流。。要不用木棍送

网友T:
小负载,直接合,

网友U:
这个风险很大呀

网友V:
引用 网友C:
怎么办,不能老是一个人送呀。。轮流。。要不用木棍送
为什么要总是断开又合上呢?一直保持合闸状态,除非机器故障,再断闸,不可以吗?

网友W:
引用 网友O:
引用 网友C:
绝招 叫你徒弟送电 你在旁边守住····
这个不就是传说中的坑爹啊对不对?
真有你的,合个空开,徒弟就升了二辈,咋地,要和徒弟媳妇争家产呀

网友X:
空开如果很大,完全可以遥控,现场操作一定得带好绝缘手套 ,穿绝缘鞋 。

网友Y:
安规章操作就可以了,切勿违规!切勿违规!切勿违规!

网友Z:
回复 网友Y:
空开合闸真有这么危险吗?

网友AA:
回复 网友G:
好弄,找好角度  用寸劲  卡,就合上了!

楼主:
负载短路很危险,尤其是检修过后,你怎么就确定你没接错呢?
合闸前用万用表测负载是必须的,
这只是条件之一,
养成良好的习惯是必须的。
戴手套,站侧面,或是用棍子,实在不行戴个头盔!?

还有就是个人觉得可以空载,在保险处挂试灯。这样可以可以确保你配电箱没有接错。

网友AB:
最危险的是160A到400A左右的塑壳空开,合的时候人离得近,楼上各位说的都有理,我们一般采用的是戴手套,穿长袖工作服,側身姿势快速合闸。
还是喜欢大电流空开,虽然会炸会燃烧,但是可以遥控分合闸

网友O(2017-07-11):
引用 楼主:
负载短路很危险,尤其是检修过后,你怎么就确定你没接错呢?
合闸前用万用表测负载是必须的,
这只是条件之一,
养成良好的习惯是必须的。
戴手套,站侧面,或是用棍子,实在不行戴个头盔!?

还有就是个人觉得可以空载,在保险处挂试灯。这样可以可以确保你配电箱没有接错。
如果负载是变压器,万用表可以测量出来短路与否??

网友AC:
就是啊分级合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