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磁步进电机工作原理图定子绕组位置问题

楼主(2017-06-04):
根据右手螺旋定则,线圈产生一头是N,一头是S的极性,而与它平行的转子会因此动作?两个图对应的起来?
磁阻式的转子是软铁 定子励磁了可以吸引转子 但是反应式的转子也有磁性的两极 如图所示 它的定子的励磁线圈比如上N下S了,转子该怎么转?线圈垂直于转子才对吧?

网友A:
我曾经给一款中型的步进电机绕过线圈,那时因为所在的厂设备上的步进电机太多,经常因为进水烧坏。知道三相步进电机的线圈结构和永磁转子是怎么一回事,三相步进电机内嵌的线圈与鼠笼式异步电机差不多,线圈结构内部连接成三角形,转子则是一片片永磁锯齿钢片叠加在一起,多少步距就会有多少个齿。你在度娘一下就可以搜得到各种步进电机的旋转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