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05):
之前用DVP20EX200R帮客户做了一台简单的机器,利用模拟量电压输出来调节控制主机的功率,主要操作在触屏上。现在客户使用了一段时间,发现每次在触屏上调节很不方便,昨天叫我过去说想增加一个外置电位器来调节输出0-10V,触屏上的调节功能不取消。查了台达官网的资料,找不到类似的案例。现在有两个问题:
一、DVP20EX200R本身自带模拟量输入4个通道,输出2个通道。电流输入不考虑,想用模拟0-10电压输入是否可行?
一、如果可行,我应该接多大的可调电位器,电位器的用哪一种?直线式?指数式?我想用现有的电源DV24V ,电位器的阻值应该选多大?是否需要串接分压电阻,以前学的全丢掉了,不知道怎么计算。

在线等各位热情指教,谢谢!

网友A:
哈哈;直接用电位器接在变频器上,把PLC上模拟输出的线拆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这个电位器不是来控制变频器的,它是用来调节一种焊机的输出功率。本来增加PLC和触屏没什么实际意义,但厂家也想利用这个来增加卖点。呵呵!

楼主:
自己在网上查了下,接入图形如下,心里没底,请指点!

网友B:
按串联分压计算,当电阻器跳到最大10K时,输入的电压为  V=  (24V /(140K+10K))*10K = 1.6V
按图中接法可调范围为 0-1.6V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提醒,还真的算不通,下面分压电阻应该是14K才对。

网友C:
如果plc能接收0-10v的电压就可行,不行的话0-5v也一样用呀,电阻算好就行

网友D:
可变电阻10K,固定电阻14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