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05):
profinet IO 网络交换机普通的不行,必须要支持profinet的吗 ?
刚刚问西门子技术支持,这么说。
旁边有个哥们也是这么说。

网友A:
试一试不久知道了吗,理论上是不行,有的需要配置组态

网友B:
普通的交换机就可以

网友B:
Profinet协议是基于以太网协议的,所以用普通的交换机就可以,用个好点的TP的就可以了

网友B:
记得组态的时候把交换机也组进去,比如8口的百兆交换机,组态里面可以选择其他网络设备里面的8口的交换设备就行了。用TP的组网组过的没什么问题

网友C:
理论上说 普通的以太网不是实时系统,我们几十个从站一般都是用西门子交换机。小系统的话我觉得可以用

网友B:
反正稳定性还不错,没有出现丢包这种问题过

网友D:
用普通交换机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测试过了,普通交换机就可以的!
一点问题没有。
而且也不需要组态交换机的。

谢谢各位!

网友E:
回复 网友B:
组态从来不组交换机,除非是PN-PN 交换机。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为什么之前我用西门子的1500和图尔克的网关组网,不组交换机就通讯不上去呢?

网友F:
关键点是,
普通的交换机是否支持profinet协议
如果支持,可以用,
其实大部分是不支持的

网友G:
支持的。。当然卖给甲方的时候我们最次都是用台达的工业交换机。带报警信号的。

网友B:
最近特地取了解了下  普通的交换机做Profinet-IO 这种是可以的,但是做不了Profinet—IRT  也就是涉及了运动控制,或者是对数据的实时性和通讯速率要求很高的场合是不能用的,只能选用西门子自己的交换机,希望没误了楼主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