匝间短路

楼主(2017-06-05):
请问水泵1.5千瓦,三相组织正常三相电流都是电流3.9安,我怀疑是匝间短路了,是不是轻微的,热保有时跳,匝间短路轻微的时候是不是能用一会?

网友A:
3.9A电流平衡不是很好么?你这可能是过载而不是匝间短路。

网友B:
电流偏大一点点,说下工作方式,出水口距离压力等判断下有没过载

网友C:
是不是轴承有问题了。

楼主:
空转试了没有卡的地方

网友D:
匝间短路是电流不平衡的,怀疑就用仪器检测了。

网友E:
匝间短路的话只是一个点,你这个要三相电流相同的话那不是要有几个短路点,

网友F:
你都说阻值正常
现在是超电流
看看负载或者调整出口阀门吧!
扬程超过?

网友G:
如果是水泵可能是水进去绕组导致绕组烧坏,可以量一下绝缘和阻值。

网友H:
匝间短路电流不会平衡的啊!

网友I:
额定电流是多少,空载电流有多少,电机发热如何;三相电流平衡,还是可以看看是不是过载。

网友J:
有时候这样的问题不好回答,建议你提问题前把你的配置数据摆上来,运行工况数清楚大家就好讨论多了

网友K:
我感觉你这水泵可能有点过载,要是匝间短路三相电流就不可能那么均衡了。

网友L:
应该是过载了,而不是短路。

网友M:
三相平衡,没问题。

网友N:
三相平衡?。深井泵的话,这个电流正常的

网友O:
3.9A电流有点大啊!查查负载,或者测一下空载电流

网友P:
电流偏大,过载了吧
空载电流多少

网友Q:
水泵泵头是不是有东西卡住了。造成负载过大,不排除轴承问题

网友R:
1.5KW的电机额定电流在3A左右,3.9A电流超了30%,过载发热,热继会跳。

网友S:
应该是过载了,检查一下泵。

网友T:
对,我也认为电机有点过载。时间长了会发烫。

网友U:
1.5KW的电机运行时电流3.9A明显是过载了,热继电器跳是正常的,空载运行试试,测一下空载运行时的电流。

网友V:
电流平衡的话还是查一下负载吧。

网友W:
检查一下水泵有没有卡住

网友X:
泵的出水口是不是太小了,电压咋样

网友Y:
3.4左右正常,有点偏大,你的热保设定的多少?是不是低于3.9?

网友Z:
电机顶多是过载,砸间短路就不是这样的了,电机转速下降,发热迅速,电流快速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