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200和电脑连接问题

楼主(2017-06-05):
问题比较奇怪了。
以前和电脑连接很正常,现在是可以找到plc,ping也通的。
也可以闪烁指示灯。
就是不能上传 下载程序了。
360之类的都关掉了也不行。

网友A:
查看您PC机的IP地址是否在一个网段。

网友B:
固定本机IP地址,要和PLC在同一网段。
我一般是给PLC挂个无线路由器,然后电脑无线连路由器和PLC通讯的。

网友B:
目测你的网络接口卡选错了,网线的话要选网卡得吧。

网友C:
PG/PC接口没有设置好

网友D:
PC 和smart不在一个区段内!把PC的IP地址改到192.168.2.*,就好了

网友E:
找到PLC后,编辑IP地址和电脑同一网段

网友F:
如果在一个网段的话,感觉是网络通讯不畅,ping这类数据量小的可以通,数据量大就出错。可以单独pcl连电脑,做根直连线。

楼主:
不在一个网段能闪烁指示灯?你们这样做过了?
不在一个网段能和电脑ping通?
各位大神。

网友F:
1、不在一个网段可以闪烁灯,这是查找plc的一个方式。
2、不在一个网段ping不通。
个人的经验。

网友G:
直接改PLC 的地址192.168.1.X;因为一般电脑的IP都在192.168.1.X

楼主:
1、不在一个网段可以闪烁灯,这是查找plc的一个方式。
试了一下,是这样的
还是不能上传 下载
可能和后来安装了博途里面的WINCC有关?

网友H(2017-12-22):
网卡选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