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05):
                                         北辰BCNet-CP(欧姆龙CP1H)连接MCGS试用报告

                                                                        王修财

   1.硬件连接

  2.按照资料设定好后,连接上模块,点击上传程序,出现问题”无法连接”

  3.用自带软件进行检测,可以读到信息,软件很方便,读取信息,数据操作很人性化,这是一般软件没有的;

  4.经了解,要将帧长度修改成540

  5.连接上网线,再次进行测试;

  6.上传程序成功,与PLC通讯成功

  7.接下来测试与MCGS触摸屏进行通讯,采用以太网通过模块将触摸屏与CP1H PLC连接;LINK指示灯亮绿灯;根据原有经验,点“增加设备通道”进行IO点设置,此时发现“增加设备通道”成灰色;

  8.经了解,要从“内部属性处”来增加,如下图所示:

  9.下传程序,监控D10的数据显示

  监控PLC中的数据与触摸屏显示数据

  10结论:从整体上来看测试的性能,简单易用,实用可靠,如果PLC没有带以太网接口的话,用此模块可以上传下传程序,在线监控,在线修改,连接触摸屏,通讯速度快,还可以多一个RS232接口,如果在此上能变为RS485接口就好了,一接口多功能,多用性。

网友A:
看图片
底层是个CIF11
你试一下,用一个网线与电脑联(使用cxp监控),用232与屏联,感受各自的操作是否流程(与原来比)

如果就是在CIF11上开发,再定义个422/485应该不是难事。

网友B:
估计触摸屏的程序不能透传。
plc能透传的很多了。  各家都有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