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HNC-18XP/t系统 加装 索特 SAUTERS 0.5.480.510 8工位刀塔 问题求助

楼主(2017-06-05):
群里老师们好:
现有硬件为:
华中HNC-18XP/t系统 一台
SAUTERS 0.5.480.510 8工位刀塔 一台
欧姆龙 CP1E-E30DR-A PLC 一台
请教下如何通过以上PLC编程,试8工位刀塔与数控系统通讯。
编程遇到难题了,还请群里老师们多多指教。
不胜感激!

网友A:
这个系统支持T代码吗?如果支持T代码无需PLC,本身硬件就支持刀塔换刀指令,如果不支持T代码,你PLC受谁的控制开启换刀程序呢?
【方案】
夜间户外探索“外挂”——FLIR红外热成像单筒望远镜

楼主:
这个是换刀时序图和 编码器输出IO信号图

楼主:
这个是刀塔编码器说明和动作说明

楼主:
回复 网友A:
系统是 华中18XP/T的车床系统 支持T码,现在困扰的地方就是 ,不懂该怎么用欧姆龙 PLC编程,系统只有截图这几种功能,需要PLC来中转一下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觉得你这个不需要PLC,它所说的PLC是指系统内部的PLC程序,你其实无需多加另外一个PLC的。
【方案】
INVT-CHV在可逆冷轧机上的应用

网友A:
所有的数控系统都差不多的,华兴,华中,广数等,我们单位的广数系统8刀数控车床是没有外置PLC驱动刀架的,系统内部是支持的。感觉你有点走弯路了。
【方案】
华北工控ATX-6151工业主板,让超声成像更高质高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师,我有电话咨询过华中的技术人员,对方称此系统为比较老旧型号,其系统内部PLC不支持8工位刀塔,
故我自己采纳使用PLC来控制刀塔的刀位和定位,与系统输入的刀号比对,以下是我自己画的动作流程图和PLC接线图(流程图为双向就近选刀,可能在编程上有难度,先做成顺时针选刀用着没问题再升级)。
还请老师们指点,PLC程序该如何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