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05):
求一个简单点的软件,就单单画一个电控柜,哪里可以下到一点图库之类的

网友A:
CAD比较普遍,好用,EPLAN比较专业,不太好用。
国内大部分柜子厂商都用CAD的图纸,我用EPLAN画的他们说看不懂,给了我一份CAD的让照着那种模式画,很是郁闷。
所以建议用CAD,随大流还是对的,省好多事情。

网友B:
autocad不二的选择。另外楼主想画什么?元器件布局图?安装底板图?电控箱壳体外形尺寸图?

网友C:
我也建议你用CAD,还是低版本的,给人看可以先转成PDF

网友D:
用PCSCHMATIC电路图直接就可以转成电柜布局图

网友E:
是想要这样的布局图吗?

网友F:
EPLAN完全替代了cad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的,这样的图纸是用什么画的?

网友E:
回复 楼主:
我是用EPLAN画的,其实很多画图软件都可以,比如CAD,只是实现的方式不同

网友G:
我只有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E:
eplan有很多图库吗?我在用CAD画,但是好多元件找不到需要自己画

网友E:
回复 楼主:
同理,很多国产原件都需要自己导入2D图,国外品牌的都可以直接导入

网友H:
我还是用CAD画的。

网友I(2021-07-29):
回复 网友E:
你好  你这边有图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