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05):
51与52之间那个交叉小线条是啥东西? 没见过!

网友A:
这个好像是在端子排上短接的线~~~

网友B:
连接端口线

网友C:
这你都能搞到?

网友D:
这是不配电柜和外部的连线呀,代表端子。

网友E:
类似国标的波折号,表示不定长度的连线!

网友F:
当你要增加一个异地停止按钮或行程开关,或压力开关等等,这时断开51和52之间的短接线串入停止按钮或其他开关就可以了,适用现场经常有特殊要求的场合,比较灵活。

网友G:
外接端点,可以接外部启停

网友H:
可能是外部连接端子,可以加其他连锁信号

网友I:
这是一个端子中间可以按照需要改变其用途

网友J:
外接端子?

网友K:
它什么符号都没标,应该是分接线端子

网友L:
跳线连接 就是连接线 没特别的用处 可以换成其他电气元件

网友M:
小日本的图纸就是不一样呀。。

网友N:
感觉7楼等说的有道理;如果有实物,可以核对一下。

网友O:
扩展端子接口,你可以加接紧急按钮等

网友P:
跳线,一般都是端子排上的短接片一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