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05):
求助,有几台富士F1S15kw变频器.

楼主:
求助,有几台富士F1S15kw变频器,空载运行输出电压都正常,三相也都平衡,带载运行一会儿,然后跳OC3,还有几台不定时跳OU3,  和好的对换过主板,故障依旧,问题应该是出在驱动板上的,换了929和7840,还望大神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A:
看看驱动电路的供电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神你好!驱动电容我都换了,我也拆下来看了旧的,用电容表测了都是标的一样,也没有少4.7uf,小白不知从哪下手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楼主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比较头痛,期待楼主有进一步进展,求分享

网友C:
代换33074及检查周围元器件  大部分都是此运放问题

网友C:
还有就是检查5V VCC基准电压的放大三极管有无低效 三极管低效的我遇到过 频繁跳更换了其他所有器件都无果 最后代换那个三极管就好了 33074低效也会不定时报

网友B(2017-07-07):
回复 网友C:
谢谢大神分享,我也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