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05):
有一台磁环分拣机,大概如图,原理是这样的:启动机器,每进一个元件,步进电机就驱动转盘转一格,当检测机检测到不同阻值的元件,就向PLC发一个信号,转盘就转到相应的出料口,PLC驱动汽缸动作,元件掉到下面的料箱。这是老板给我的练习题,有原型机和程序,他把程序删去让我自己编程试试。他说用位移指令(PLC是三菱3GA)来定位,现在卡在这里,检测不同元件后怎样用位移指令来分拣?想了一天也没个头绪,急死了。在这请教各位高人指点一下迷津,原型机转盘为20格,步进电机细分为6400/圈,这程序怎么写?非常感谢!多年没接触PLC,现在来到新的环境,一切都要重头开始。

网友A:
用比较指令

网友B:
看了下,实现的方法有很多,我说下我的思路,就比如按照你们老板的说的想法去实现的一种办法。
假设有3中类型的工件需要分拣。
首先,进料口这边只管上料就行,检测口是程序的关键因素。
其次是检测位置,你可以定义三个32位的Dint数据类型变量 对应了三种不同的工件D1 D2 D3 初值为0.
然后到达检测位置,如果检测结果是第一种类型则   D1 位或上1 完成之后 D1 D2 D3 全部用位移指令向高位位移1位
然后检测下一个 如果是第二组类型的 则同理 D2 位或上1  然后D1 D2 D3 全部按照移位一次。
循环往复
最后是分拣位置,分拣位与检测为的相距的格数是确定的,所以只要判断对应的D1 或者D2 D3的某一位是否为1就行了。
比如第一种工件的分拣位置距离检测位置是5格  则只要每次判断D1的 Bit5 是否为1 。如果是1的话则进行推料动作,动作完成之后要把D1 按照位与上2进制的0000 0000 0001 1111  或者是直接进行取余数操作。
至于步进电机怎么控制这种我就不多少,这种没啥难度。

网友B:
当然或许还有更好的实现方式,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可能还有我考虑不周到的地方,大家可以指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下,实现的方法有很多,我说下我的思路,就比如按照你们老板的说的想法去实现的一种办法。
假设有3中类型的工件需要分拣。
首先,进料口这边只管上料就行,检测口是程序的关键因素。
其次是检测位置,你可以定义三个32位的Dint数据类型变量 对应了三种不同的工件D1 D2 D3 初值为0.
然后到达检测位置,如果检测结果是第一种类型则   D1 位或上1 完成之后 D1 D2 D3 全部用位移指令向高位位移1位
然后检测下一个 如果是第二组类型的 则同理 D2 位或上1  然后D1 D2 D3 全部按照移位一次。
循环往复
最后是分拣位置,分拣位与检测为的相距的格数是确定的,所以只要判断对应的D1 或者D2 D3的某一位是否为1就行了。
比如第一种工件的分拣位置距离检测位置是5格  则只要每次判断D1的 Bit5 是否为1 。如果是1的话则进行推料动作,动作完成之后要把D1 按照位与上2进制的0000 0000 0001 1111  或者是直接进行取余数操作。
至于步进电机怎么控制这种我就不多少,这种没啥难度。
请原谅我愚钝,我就是不明白位移指令在这里的用法,可不可以写个程序出来?

网友B:
回复 楼主:
那这个事情就有点尴尬了。。。。。
ROL指令知道不,就是这个。
如果D1=1024 也就是2进制的0000 0100 0000 0000 用了一次ROL指令之后就会变成 D1=2048 也就是2进制的0000 1000 0000 0000

网友C:
不就是每一种产品对应一段相对应的位移么,还是我理解错了!

楼主:
大师我还是搞不明白当检测仪检测元件后,需要Y6动作放到下面的装料箱,程序要怎样写转到Y6后气缸才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就是每一种产品对应一段相对应的位移么,还是我理解错了!
我也是这样理解,但老板说不能这样,要用位移指令编程,可能是步进电机会失步的缘故

网友B:
你记错了吧,你们老板让你用的是移位指令才对,像步进电机丢步这种事情你用程序也没办法改变的,除非加上编码器反馈,来补偿步进电机的丢步

楼主:
有点像这题,不过还是看不明白啊!

网友D:
以下是对2楼编程思路的理解,赞一个:

分拣功能的编程分为两部分:
1、检测结果并存储,需要分别独立存储三个结果。比如说三个结果,按照排序是010,那么就是第二个分拣机构需要动作。然后使用移位指令,再空出三个数据位置,给下次检测结果做存储用。

2、使用比较指令,比对检测结果,提取通过不断移位送上门来的数据,比如说上面的010,那么CPU芯片就知道需要驱动第二个分拣机构动作。动作完毕以后,需要将原数据010,通过算术运算程序,变成000,也就是把之前记录的第二个分拣机构动作的数据清除掉。

网友E:
程序作为分拣用,对于转盘的步进电机的转动我就不编写了。都是个人建议,请多多指教!

网友F:
楼主以前使用PLC似乎也不是很熟吧
很简单的问题
首先在问题里没有同步信号,再一个老板指定使用移位指令似乎是依次考试录新人。
移位指令要完成老板要求可以考虑2楼方案,只是这移位命令谁发---即缺少同步信号。
输入在加一个同步信号,转盘定位精度不是很高,速度也允许(因为用了气缸)
可以这样--使用字移动指令
建立一个数据链,有22个数据位就够了(转盘只有20位)
同步信号,and,入料信号 D1=1,
同步信号,and,D?(检测位置),+X5 D?=5
同步信号,and,D?(检测位置),+X6 D?=6
同步信号,and,D?(检测位置),+X7 D?=7
同步信号,and,D??(Y5位置)=5,Y5=1
同步信号,and,D??(Y6位置)=6,Y6=1
同步信号,and,D??(Y7位置)=7,Y7=1
气缸适时复位
控制电机匀速启停就可以了

如果条件必须用步进电机,做个起始定位,步数依据计算得出,程序给出“同步信号”

网友F:
回复 网友E:
x003应该是“同步信号”

楼主:
是否可以写成这样,但是连续几个同样的零件过来,又怎么动作?因为位移指令是置位的,该怎么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程序作为分拣用,对于转盘的步进电机的转动我就不编写了。都是个人建议,请多多指教!
分拣气缸无限位的

网友E:
回复 楼主:
你自己多想想!实现结果的方法有很多。

楼主:
多谢各位,已经有点头绪了

网友G:
2楼的方法应该可以。

网友H:
一般转盘的东西都会用分割器,电机启停很容易丢步。

楼主:
这个东西更没有接触过

楼主:
之前大家一直在给我讲解提建议,我总是没弄明白,原因是我对位移指令没理解透切,不熟悉造成的。因为没有实物,所以我在电脑上模拟,第一次我把程序写这样,
结果可想而知,每按X10一次,M100都会动作,给我的假象是:每向前移一位,原来的还会保持,需要怎样把它复位呢?就这样我的思路进入了死胡同,无法自拔.这段时间忙于其它工作,直到昨晚我坐着发呆,脑中突然一闪而过,才发现自己搞错了,打开电脑试一下,终于对SFTL大切大悟,原来自己给自己摆了一个大乌龙.12楼已经写了正确的程序(与我实际的还是有所不同),在此再次感谢各位的热心回帖。编程的路上还需要继续一步步摸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用位移指令更容易一点,原程序和12楼写的比较类似。再次感谢你!

楼主:
我当时想歪了,对指令不熟悉造成的后果表情,有空我会仔细学习你回复的程序,再次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H:
这台机盘是塑料的,比较轻,动作也不快,用步进电机无问题。有些机是金属盘的,就用分割器。进来自动化设备厂一段时间见识了不少,有种大乡里出城的感觉。

楼主:
回过头来看自己之前问的问题,真是贻笑大方了。不过爷爷都是从孙子走过来的,各位新人也不要怕笑话,哪怕是问一些很低级的问题(因为无人指导,一个小问题就够你玩一两天。用我老板的话说:如果半小时想不好就不要想)。再次感谢各位不厌其烦为我回复

网友F:
到现在也没看到你添加“同步”信号,没有同步型号,移位从何谈起。
三菱的移位不了解,给你一个欧姆龙的程序

移位指令做的,X6,X7照搬

移字指令做的完整版

楼主:
22楼发的图就是我之前错误的图,同步信号用的是检测点的信号

网友I(2021-12-02):
回复 网友B:
您好,请教一下编码器补偿的话该怎么补偿呢?是编码器检测脉冲与要求走的脉冲作比较,多了往后退,少了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