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2017-06-05):
怎样用笔记本读取西门子程序(以太网),具体要怎样设置,还需要IP地址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样用笔记本读取西门子程序(以太网),具体要怎样设置,还需要IP地址吗?
请提供你需要读取的西门子公司生产的PLC控制器的具体产品型号,有的型号的西门子PLC本机上,并没有设计有网线通讯端口,您确认你的PLC本机上有,或者本机上连接的附属模块上有网线插口吗?

楼主:
plc带网口

网友B:
电脑IP和PLC  IP在一个网段

网友C:
什么型号的plc

网友D:
本地连接的IPV4与PLC的IP地址在同一网段 0~255

网友E:
首先你得知道PLC配的以太网模块的ip地址  打开编程软件设置pc/pg口  在设置自己电脑的ip地址 与以太网卡同一网段但不要一样,在编程ping上IP后用编程软件上传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