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运动控制

楼主(2017-06-05):
各位,手里有个项目两轴配合运动。
使用三菱PLC Q172DSCPU,想要两个轴配合运动。
J1轴根据设定做圆周旋转运动,上面安装模具也跟着做圆周运动,J2轴由伺服电机控制做往复运动,要求机械部前端始终跟随J1轴上的模具外形运动。
J1轴上可以换不同的模具,J2能根据不同模具的外形做不同的运动。
各位有没做过类似项目啊,分享一下!

网友A:
没做过三菱的插补运动控制。但是多个不同的磨具,可以将工艺参数全部存储起来,安装磨具或者首次上料的时候进行选择参数的操作,应当即可。

网友B:
这是要做同步控制,J1轴作为主轴,根据J1工件不同,设置不同的凸轮曲线,启动J1轴带动J2轴同时动作。

网友C:
很简单的呀
如果要 是要求精度高,就用差补,如果不高用一个能发脉冲的PLC就可以了

网友D:
要使用电子凸轮

网友E:
打磨的吗?

网友F:
。。。。。说简单的,是真大师。
我仔细看了楼主的控制要求,难度
在J2的控制上。

网友G:
三菱的运动控制还是比较厉害的,估计应该可以做到。

网友B:
两轴的用Q172DSCPU有些浪费,可以用QD77MS或是LD77MS的模块,这个模块有2轴、4轴、16轴的,可以做同步控制。

网友H:
速度要求多少,精度要求多少?
不同模具的外形每次变化大不大?
先了解下市面上原机型的做法和方案。

网友I:
看来类似于打磨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