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06):
冷却塔的循环水量怎么根据设备数计算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冷却塔的循环水量怎么根据设备数计算呢
厂家有产品规格的,也就是冷却的效果数据,根据您的系统需要散热的热量进行选用,或者联系厂家获得售前技术支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进出口水温,湿球温度都是知道的,主要是这个循环水量,它的产品规格有从15m3到500m3的,都能满足我需要的温降。我觉得是根据我的设备数还是设备上的管径去计算流量来选型

网友B:
能否这样理解,你把整个设备当作一个供应压缩空气系统,冷却塔相当于空压机,单位时间内的降排热量能力应该与系统需要相平衡,循环水总容量就相当于空压机的储气罐,从表面上看,似乎与降排热量能力无关,但容量小,系统内的温度变化波动较大,容量大时,一次性投资较高。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B:
如果你问的是循环水的流量,建议按你的制冷机所需流量选择。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与供应商沟通联系降温设备所需流量了

网友C:
末端使用量配水泵配冷却塔!

网友D:
冷却塔都有卖现成的产品。百度就能一大堆呢。

网友E:
冷却塔是根据热交换量来确定流量

网友F:
找卖冷却塔咨询

网友G:
先说说你用的设备需要多少冷量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就是说和我设备所需循环流量无关,根据其冷量来选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百度完了才来论坛的

网友D:
回复 楼主:
那啥意思呢?是不是挑花眼了?我们曾经选了个,用着挺好,后来发现,这种冷却塔,很成熟,也可靠。选便宜的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D:
便宜的前提也得是符合自己工业需求啊

网友D:
回复 楼主:
对呀冷却塔主要就是两条,一条是,塔的冷却水容量,另外一条是冷却水循环方式和结构。这两条有一条不满足使用要求,都不行。

网友E:
回复 楼主:
不好意思,打字少了几个,根据单位时间的热交换量

网友B:
楼主的冷却塔选择,实际上就是一个热平衡问题,冷却塔是散热的,车间内的热能设备是发生热能的,循环水泵是输送热能的,以上三设施必须相互满足平衡。

网友H:
做冷却塔的能设计

网友B:
冷却塔的选择,应该有一个先后次序,首先应根据产生热能的设备,确定有多少热能需要冷却,再根据需要冷却的热能,确定循环水泵的流量。通常情况,热能发生设备的厂家,在出厂说明中,会向用户提供水泵流量的选择范围。

有了水泵的流量,就可以按照流量大小,在冷却塔厂商提供的参数中选择相对应的冷却塔。所以,根本不存在楼主所述的,那么多的冷却塔都可选用的情况(15m3到500m3的,都能满足我需要的温降需求)

网友D:
冷却塔的结构要有一个缓冲区的水池。这很重要。水塔冷却的水进水池,然后用泵把冷水顶到冷却区并回到水塔上。如此循环。效果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