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程序块这边的顺序怎么调整移动

楼主(2017-06-06):
如图,我想把手动调试往上移一个位置,我用的SMART 跟S7-200很像,200可以移这个应该也可以

网友A:
更改子程序号即可

网友B:
1楼正解,排序是SBR0 SBR1顺序排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程序块这边顺序可以了,指令树那边子程序调用的顺序怎么不按顺序

网友C:
貌似是个烫金机(移印行业的),有点强迫症啊,追求完美型的。备份一个,然后删了按想要的顺序添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