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06):
请问6kv 355kw 44A 转速990,互感器150/5,负载是水泵,采用GL-12/5A 过流继电器如何整定?GL-12内部有一个白色的旋钮,一个弧线上下调节的十倍电流时间秒数,还有一排插销旋钮,他们分别是干什么用的?具体到本例改如果计算机整定?

楼主:
具体到本例该如何计算及整定?

网友A:
这些设定数据是计算出来的
看看说明书再计算吧

楼主:
电机说明书给出的堵转电流倍数是6.5倍,实际速断整定值取9倍即一次396A,二次13.2A。过负荷整定值一次取48A,二次为1.6A,机组关阀空载启动时间不超过8秒,该如何在继电器上整定。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不要调了,GL型电磁过流继电器需要用试验仪调,

楼主:
我有微机保护校验仪,可以输出电流电压。过流继电器已拆回试验台待整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