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调速

楼主(2017-06-06):
“对于调整水泵的转速,如果采用无极变速,转速可以为连续的正值,如果采用普通的变频器,水泵的转速是离散的正整数,离散步长根据所选择的变频器而定”
求助各位大神,这句话说的正确么?无极变速器是可以调节任意转速么?因为我的专业和自动化一点都不沾边,特在此求助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于调整水泵的转速,如果采用无极变速,转速可以为连续的正值,如果采用普通的变频器,水泵的转速是离散的正整数,离散步长根据所选择的变频器而定”
求助各位大神,这句话说的正确么?无极变速器是可以调节任意转速么?因为我的专业和自动化一点都不沾边,特在此求助
据我所知,无极变速是依靠机械零部件来实现的,比如无极变速齿轮箱;而变频调速器,是依靠电子元件实现的调速控制。
不懂你这样咬文爵字,来研究和表示调速系统的调速原理,是为了什么呢?感觉就是为了论文对吧。

网友B:
无级调速指的就是连续变化调节转速。不是多段速有级调节。

网友C:
说了是无级调速,无级调速,是比分等级,可以连续变化的调节,好的变频器分辨率高些,差一点的变频器分辨率低些而已,要想弄明白,理解深入,就多学习吧

网友D:
无级调速一般指0到最高转速之间任意点的控制。变频器理论上能达到这效果,也就是频率在0-50HZ之间。实际使用中要考虑低频率时的运转力矩,必要时最好配合机械减速那效果就更好。

网友E:
变频器也可以无级调速的!

网友F:
用模拟量控制变频器,模拟量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任意变化,这相当于是无极调速。

网友G:
楼主说的无极变速又是何种方式实现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