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06):
针对电容放电的电流检测 外部为线圈式负载  线圈串联在放电回路中 电容为  500uf 电压DC3000V左右  输出电流最高在25KA至30KA 但不知道用什么方式进行检测    以电压信号或是电流信号输出 体积尽可能的小 。。。。求助各路大神

网友A:
高级一点的万用表?电流表?电压表?

网友B:
采用高速采集测试电流波形,记录放电过程。传感器采用钳形传感器。

网友C:
通过电流检测,定制一个这么大电流范围的电流互感器,再定制这么大电流的高速(至少是毫秒级的)电流采集表,必须带数据保持等必要功能

网友D:
数据采样、快速、变化、大电流。
不知开关的短路电流能力是如何确定或测试的,有否类似的应用参考。

网友E:
这个是点焊机吧!

网友F:
保持型电流/电压表,只测瞬间最大.

网友G:
这么大的电流要用专业设备才能检测,霍尔式直流大电流传感器。

网友H:
高精度的电量传感器+plc+组态进行数据记录

楼主:
回复 网友F:
没有这么大的25KA的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H:
有推荐的电量传感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G:
霍尔传感器我咨询到现在还没有这么大的检测电流

网友H:
回复 楼主:
http://www.wb-my.com/Display.asp?ID=2
WB的,做军工的
http://www.szescsolar.com/
圣斯尔的
里面都有那种高精度的比较贵,我以前只用了一般的
组态的采样频率最好调的很小,那样精度还行
【方案】
倍福基于 PC 的控制技术为未来水供应保驾护航

网友I:
25KA?能持续多久?一个小时?半个小时?电流流经的导体的面积是多大?12500平方的大功率电力电缆导线吗?
如果真的有这么高的电流数值,用分流检测的方案。
【方案】
台达EH PLC和触摸屏在印刷机械控制中的应用

网友J:
12500平,是长期通电需要的。电容放电应该是瞬间大电流,不用这大的截面吧,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方案】
CNC | 如何限制刀补/坐标系数据设定范围?

楼主:
回复 网友I:
只是瞬间的电流

网友K:
这个有点难度,不太好弄!
【方案】
快递业务量激增,华北工控创新打造智能物流领域嵌入式硬件方案

网友L:
霍尔不行的,只能用电流互感器30KA/5A,再用保持型电流表
【方案】
图尔克|H2氢能换料站危险区域的分布式I/O系统

网友M(2017-07-08):
互感器,回路上面并2个电阻,小电阻上面采样,高档一点的数字示波器,有采集功能的,喝茶抽烟等着就行了
【方案】
“玩转”AI质检 | 华北工控机器视觉嵌入式计算机产品方案

网友N:
检测这样的电流
1 罗氏线圈
2 磁阻元件
3 霍尔元件
4 分流器
5 互感器

www.tengcon.com
【方案】
华北工控装配机器人控制系统产品方案,助力工业制造业创新发展!

楼主:
回复 网友N:
罗式检测不了直流
霍尔电流较大  检测出来不稳定
普通互感器 无法检测该大电流 且反映速度较慢

网友N:
罗式检测不了直流

看题目要求好不好,被检测的不是直流

网友M:
DC3000V怎么不是直流

网友O:
推荐NI的数据采集模块+Labview进行数据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