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226出问题了

楼主(2017-06-06):
没有任何接线  I2.3一直亮着 这是CPU坏了吗?请给位大神解答  谢谢了

网友A:
确实坏了。

网友B:
硬件坏了,可以维修。

网友C:
根据指示灯的状态来看,初步判断是硬件问题

网友D:
先电脑试下还能通讯上不!

网友E:
肯定 是坏了,不然是不会没有接通就会亮的。

网友F:
是不是粗心大意造成还是怎么了

网友G:
如果使用编程数据线和电脑连接以后,打开电脑上的PLC编程软件,依然无法和PLC控制器成功进行通讯,那么,CPU板确实是出现了严重的故障了。

网友H:
IO板修下就好了

网友I:
估计硬件坏了。

网友J:
运气好的话,还可以修好。

网友K:
硬件坏了,联系厂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H:
IO板修下就好了
这种情况大多是上面的CPU板问题,而不是I/o板!

网友L:
把plc上的开关拨到停止位看一下

网友M:
找维修吧,应当是硬件故障。

网友N:
SF灯报错,大概率是CPU板

网友O:
确实出问题了 红灯亮

网友P:
回复 网友J:
故障灯亮了,连电脑看能读出故障信息不,不行的话,只能给高手去修理了。

网友Q:
连上编程软件诊断一下。

网友R:
以前有一台,冲水后也变输入常亮,把线拆了也亮。

楼主:
看来只有维修了 谢谢给位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