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06):
中达电通同步控制器反馈故障。
求助中达电通同步控制器反馈比例调高变频器输出应该是增加,可故障是降低了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反馈比例调大变频器输出是该变化幅度大,不知道你具体的理解是怎样,控制器的输出是一个自平衡的过程,输出不但和反馈有关,还和给定有关

楼主:
原机器上的同步控制器进水了,更换了台备用的安上后发现反馈小,可一增加反馈比例糸数变频器到降低输出了(正常应该是增加输出),拆下来又换上一台还是反馈变小,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买了一台新的才解决,应该硬件故障但不知道是什么故障?

网友B:
硬件故障就比较麻烦了,想维修先把里面D/A芯片试下!

楼主(2017-08-12):
谢谢帮忙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