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器联触摸屏

楼主(2017-06-06):
伺服电机1连驱动器,驱动器联触摸屏,当原点复位后,按A启动开关,电机1带动丝杆走100毫米,当走到100毫米时电机自动停下,由Plc给个信号给电磁阀让气缸推动普通电机上升,此时气缸上升到位B开关导通,让控制气缸电磁阀断电下降,下降到位假设C开关导通,伺服电机带动丝杆又往前行走100毫米,如此往复,其中这100毫米长度可在触摸屏上设定任意数字。各位大师,用三菱的plc帮我写个程序让我学学啊,谢谢!!

网友A:
伺服驱动器连接触摸屏?没见过这样连接使用的,你的伺服驱动器和触摸屏控制器,去市面上采购回来了吗?

网友B:
没有经过控制器直接用触摸屏控制吗?

网友C:
触摸屏连接plc。plc发脉冲控制伺服
编程就行了。
触摸屏设定参数,显示等。

网友D:
触摸屏直接连接驱动器的目的是什么?直接控制?什么厂家的伺服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这样连接的,我说错了,螺距为10毫米吧,电机3000转,编码器为2500线,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好意思!是我说错了,螺距为10毫米吧,电机3000转,编码器为2500线,谢谢!!主电机为三菱吧,触摸屏就随便,最主要我是想借鉴学一下,忘了说还有电子齿轮分子分母设计,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没有,准备中,能帮我编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