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速度我能改低点吗?

楼主(2017-06-07):
这个是一个螺丝批的电源控制器,他的速度只有高速,低俗2个档,现在客户觉的低俗档还是太快了,要我们再降低一点。我打开看来一下,原来的调速的是个开关2跟线,是不是我加一个可调电位器就行了呢?

网友A:
这应该是个开关电源,可以加个电位器试一下,估计调整的范围不会很大。

网友B:
加电位器没用,这是一个开关电源,输出的是两种电压,对应的是高低速,从开关变压器的两个绕组出来的,实在要改,必须要改开关电源的稳压取样端。但是这样的话电压低了,电流也小了,带负载能力差,你的转速快了,应该是电批的转速快了,应该问下电批的生产商,看有没有低转速的电批,而不是改电源。

网友C:
打号机还真没注意过有这个功能。

网友D:
我看见图片上的仪表改锥组套了,史丹利的,对吧?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史丹利这个质量不怎么好

网友D:
哦?是吗?这是礼品吧?嘻嘻

网友F:
要改一个东西,必须对东西深入认识,检测一下,电流电压等参数,驱动电源的驱动性能,改是可以的,通过降低驱动电源的驱动电压,电压低时,输出转矩的影响。都得考虑

网友G:
赞成二楼的说法。

网友H:
回复 网友B:
这个说法还是不错的!
我表示赞同!

网友I:
开关电源不好改,降了电压后你的扭矩能达到要求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真厉害,看一眼你就知道是什么品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品牌的螺丝刀挺好用的 质量杠杠的!

网友J:
36V,24V,这两个电压等级还高的话,那么,你寻找一个12V输出的开关的电源,单独驱动螺丝批测试看看效果?

网友K:
楼主要改工具,这个有点难度吧

网友L:
可以先用别的电源试一下效果。

网友D:
回复 楼主:
这个组套改锥,我也有。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