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怎么做啊

楼主(2017-06-07):
譬如一个简单的启停 怎么做的啊  求详解

网友A:
大部分触摸屏都有点动按钮
对应程序就行了
比如三菱之类的M1  M2等等

网友B:
首先我想向楼主介绍下问题是怎么提出的。
提出问题最好是有明确的屏的型号,以及问题的出现的状况,还有就是你怎么遇到问题的。
像楼主这样就是启停的问题,那是看看手册就可以得出的结论。并且启停这种控制还要和plc相配套。

网友C:
自己感觉最简单的方法。
在画面上弄个按钮,然后直接设置PLC的输出点取反,
这样按一下开,又按一下关。
PLC那边都可以不用程序。

网友D:
PLC编写这样的程序会不会?
先按照外部开关的思路在PLC中编写个程序,一个启动,一个停止开关,做好后,将这两个开关变化下,编程PLC内部的辅助继电器,并用触摸屏来触发这两个辅助继电器。

网友E:
主要是数据编号的对接,

网友F:
触摸屏只是起辅助作用,关键还是看你程序如何控制,通过屏幕来操作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没做过 ,不太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F:
怎么对应起来啊

网友G:
这至少要能知道PLC的控制程序
然后才有办法说下一步!
要是没有基础很难让你明白
实操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H:
在触屏上做按钮,按钮属性选择好就可以,地址和PLC动作地址对应就是了,不用写PLC程序啊

网友I:
这叫什么问题(O_O)?

网友J:
多看看手册,应该会很好。

网友K:
看来是零基础啊,多看看入门资料,手册,视龄。

网友A:
还是plc理解的不透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联系起来啊

网友A:
一个月还不会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