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步

楼主(2017-06-07):
懂液压的师付指导下,新装的生产线有两个缸不同步,左边的升的慢,右边快,有什么好办法解决请教了

网友A:
用同一个电磁阀控制看看。

网友B:
安装减压阀

网友C:
先检查一下两个液压缸的负载情况,如无异常。两个缸的供油路管道上分别装上节流阀,通过调节节流阀来调整液压缸的升降速度

网友D:
这种方式本身就很难达到同步,如楼上所说,首先确认两个气缸的负载情况,如果负载没有太大的差异,可以加装排气节流阀来调整两个气缸的基本同步。

网友E:
按描述这两个气缸应该是同时动作
可不可以试一下用一个电磁阀控制
另加装减压阀来调节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F:
多大压力啊,这种卡扣式的气管接头牢不牢啊

网友G:
有一种叫同步阀的元件,可以加装,同步效果很好。

网友H:
减压阀,节流阀装到快的那个上,调节一下

网友I: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达到同步的了。用二个气(油)缸做同步,看来设计师还没有达到师的能力。

网友J:
想完全同步不大可能,用节流阀大致调一下吧。

网友K:
油缸不同步,首先要求两只油缸要由一个电磁换向阀控制,其二,建议在电磁阀输出的两条油管上分别加装油路分配块,从油路分配块到油缸之间的接管要求两条缸是一样长短,给油和回油的油管都是一样长。这样配置后同步误差肉眼是看不出来,能满足一般生产需求,但不可能保证百分百同步。楼主可参考货车尾板液压控制原理。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导与帮忙,先加个节流阀试一下,感谢大家了

网友L:
调整节流阀试试

网友M:
就算用节流阀也不太可能同步,就算同步也是暂时的,因为是液体,你可以把两个缸用铁块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