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07):
1. 变压器属于供配电系统中的一次设备,(正确)。
2. 干式变压器铁芯中有通风气道(错误)。
3. 高压线路和设备的绝缘电阻一般不小于500兆欧(错误)。
4. 一个电气连接部分或一个配电装置全部停电,则有不同的工作地点,可以发一张工作票(正确)。
5. 供电负荷是指电力系统向电网输出的发电负荷(错误)。
6. 规定,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对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错误)。
7. 电位差超过(60),试电笔中的氖管就会发光。
8. 变压器铁损,大致上与电压的(C)平方成正比变化)。
9. 使用压力应符合取暖设备的要求,如用较高压力的热源时必须装有(减压装置)。
10. 事故造成 电网负荷20000兆瓦以上,减供负荷10%以上15%以下的属于较大事故(错误)
11. 35-110千伏如果有电缆进线段,对单芯电缆,其末端应经保护器或保护间隙接地(正确)
12. 变压器电源侧发生故障时吗,变压器的瓦斯保护装置应动作(错误)
13. 电力线路按架设方式可分为输电线路和配电线路(错误)
14. 本段线路限时电流速断保护装置动作,可能是(A,本段线路首端)

网友A:
有答案,可以作参考;
如果有的不常见的问题,能够说明理由,则更好。

比如第3题,若能够给出正确答案,及依据、分析,则能够使人知其所以然;
否则,若只是摘录资料,意义不大。

网友B:
答对了不到一半,还要好好学习了!

网友C:
电工试题有没有像驾考宝典一样的那种软件,学习用啊!

网友D:
不是网上直接考试复审吗?”

楼主:
希望有帮助

楼主:
希望有用

楼主:
用IE游览器

网友E:
过去在发电厂工作时每年要考几次。

网友F:
下个月要验本了,现在好像350了。

网友G:
这么几题吗

楼主:
回复 网友G:
登录网站,每次是100道题。

网友H:
好好学习吧 一次通过

网友I:
就是山东的那个网站,我考低压时候,每天晚上连续做十套题左右,十分钟之内做完,最后两晚上基本都是满分,结果去考场还是发现从没有遇到的题,只好蒙了,,好在及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