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07):
要求原点可随时定义在任何点

网友A:
这个有难度吧,我理解的原点就是一个固定的点一个,参考基准。就比如说这个楼有多高多高,都是以水平面为基准一个道理,怎么还能随意动呢?

网友B:
那你的近点狗怎么定义

网友C:
以原点为参考点定义,是否可以。

网友D:
FX3U回原点对应两个指令,ZRN或是DSZR,这两指令都和近点狗位置有关系。

网友E:
ZRN是回远点指令的回原点方向是固定的要么向工作台左边寻找要么在工作台右边寻找,寻找方向是固定的,所以原点在所在位置方向与回原点反方向相反的话当然就寻不到原点。DSZR是带DOG搜索功能的回原点指令回原点方向不固定左右来回寻找所以不管原点在工作台的左边还是右边都能找到原点。希望有所帮助。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假设滑台前端碰到近点信号此时近点信号为on滑胎减速继续移动当滑台末端走过近点信号时近点信号为off,当PLC接收到近点信号变为off时(也就是近点信号下降沿信号)时PLC开始检测编码器Z相脉冲(编码器每转一周发一个Z相脉冲)当PLC检测到第一个Z相脉冲时伺服停止工作台停止回原点结束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其实并没有太多卵用关系,不管用那一条回原点指令经过近点信号时都是一样的

网友F:
回复 网友E:
表达的很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绝对指令 围绕原点去写就行了 才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明白  我去查查这个指令  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谢

网友G:
动力驱动系统是伺服对吧,用正真的绝对值编码器做检测,原点位置随意定义。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不是伺服驱动 直连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