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07):
接一台在线式软启动柜,无论接与不接电机一起动就报缺相,但是不知道是输入还是输出,可从操作面板上看输入三相电压都正常,400V左右,测量三个可控硅模块确定是好的,毛病肯定在控制板上,现在无从下手,不知道怎么修,希望有知道的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A:
什么型号?先查输入三相电源检测电路。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问题找到了,在三相触发变压器—W相附近有一对光耦P181,两个光耦串联使用的全部损坏,更换后故障排除。

网友B:
有始有终的维修贴  赞一个

网友C:
嘿,这样呀。都是元件级的维修呦。好厉害。其实,为题的指向就是报警的检测回路,是真的报故障了,还是虚报?顺着方向差差电路元件就能找到故障点。前提条件时,对维修对象的工作原理要知道。电路也应该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