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与PLC连接中“设置PC/PG接口”和“选择逻辑设备名称”问题

楼主(2017-06-07):
请教下大家!我用wincc7.3与西门子CPU317和模块CP343-1连接时,发现“设置PC/PG接口”和“选择逻辑设备名称”并不是唯一的,有多种选择的方法可以使wincc与PLC连接上,比如如下图片所示,PC/PG接口选择PLCSLIM.MPI,工业以太网连接的系统参数逻辑设备名称选择CP-TCPIP,以太网连接的系统参数逻辑设备名称选择笔记本有线网卡的名称,运行的时候,发现竟然全部都连接上。补充下,我没有开启仿真功能,硬件上是CPU317、CP343、电脑三者通过交换机用网线连接着。
请问大家为什么这种情况也能连接上呢?

网友A:
没说不能连接吧.通过网卡,可以用ip方式,也可以用iso方式.

网友B: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我就是CP-TCPIP,以太网连接。使用这个连接的时候也没有其他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