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

楼主(2017-06-07):
传统空压机-7.5kw电动机由气压力开关控制电机启.停有没有节能方面的改造空间,如果有采取那类实用电气线路配置图,希望有经验高手指点一二教。

网友A:
PID闭环控制压力,通过变频器控制电动机转速

网友B:
7.5KW空压机属于活塞型,如果你要改用变频控制,首先解决两个问题:
1、带载启动
2、低速润滑

网友C:
技能效果真没计算过,如果你要改,也是变频器当做启动器,可以考虑一个电接点压力表,利用电接点压力表的两个端口接变频器的加速和减速端口,低于设定压力加速运行到工频,超过设置的压力后从工频减速到停机这样控制,毕竟活塞空压机的低速润滑工况要考虑不能和螺杆机那样长期工作在25HZ

网友D:
这个真没有必要啊,改成本也不低,

网友E:
7.5KW没什么节能余地吧。

网友F:
太小了,什么时候才能收回投资成本呀

网友G:
消耗电量的主要因素应该是频繁的启动,那好加装一个储气罐,增大它的储存单元是不是可以做到节能的效果。个人意见!

网友H:
有没有节能改造空间是需要先确认
机组运行状况,带负载运行时间占有率
也就是说该机组是不是长时间处于加载状态,且加载负荷达到了多少?
要是加载时间大于80%且加载时基本上都是满载就没什么改造的意义了!

网友I:
改造意义不大。

网友J:
也觉得7.5kW功率不是很大,需确认是否可改造,及投资回收期等。

网友K:
这么小的空压机,真没有改的必要,不如搞一个大点的储气罐,减少启动次数

网友L:
改造意义不大,经常保养就么可以节省成本了

网友M:
改造意义不大,做好维护减少不必要的耗气就可以节能了。

网友N:
没有什么节能空间,重视节能就换变频空压机

楼主:
回复 网友N:
我找了好多资料都未确定,电机的启动电流到底是额定电的流多少倍

网友B:
电机的启动电流到底是额定电的流多少倍?全压启动5-7倍,变频启动≤1.5倍。

以上跟你的空压机改造有关联?

网友O:
回复 网友J:
节能改造就要计算投资回收期,如果设备都报废了还远远不能收回就没搞头了……

网友P:
还是直接换成螺杆泵,再考虑这些吧。

网友N:
引用 楼主:
我找了好多资料都未确定,电机的启动电流到底是额定电的流多少倍
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大约6-7倍吧

网友Q:
改造要计算成本,空压机是否频繁启动关键要看不工作整个管路是否有漏气点,我感觉7.5KW改造变频器意义不大,一小时也就7.5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