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热电阻有点怪

楼主(2017-06-08):
看图描述,4个加热区,每个都有仪表控制加热,加热电流在300A左右,测温采用PT100热电阻,双探头,一个接仪表控制加热,一个给PLC模拟量模块采集温度并记录,
现在的现象是:1区,2区,在仪表上显示无异常,但是PLC监控显示32767与实际温度之间闪烁,100MS频次,3区,4区无异常。
热电阻线采用4芯无屏蔽线,
难道1区,2区,显示波动时干扰造成的?还是距离长造成的?
延伸的问题,热电阻传输的距离有多长。采用什么导线?

楼主:
图上来了

楼主:
图传了好多次

楼主:
这次总行了吧

网友A:
我外行不怕说错,如果将无异常者试接到有异常位置、情况怎样(不知是否允许,当然需注意不影响控制),接线是否可靠。

网友B:
用屏蔽电缆效果好

网友C:
热电阻是有专用线的

网友D:
可能是线松动了

网友E:
新装的吗?温度多少?用替换试一试。

网友F:
一般是用三芯屏蔽电缆。

网友G:
pt100热电阻的传输距离与线径有关,楼主可以测量一下导线的电阻,如果小于10欧(单线)都能正常工作。仪表显示正常,只是PLC波动,有电磁干扰的可能性大,可先采取点屏蔽措施试试看,如现有导线穿金属软管或者远离动力线等。

网友H:
很可能是多电源共地导致的干扰。串磁环解决。

楼主:
谢谢大家热心帮助。先穿磁环试试,不行再换线

网友I:
一点点试吧,如果干扰的原因挺麻烦的。

网友H:
回复 楼主:
串磁环时可以根据趋势,多加磁环和多绕圈数。

网友J:
热电阻线路不要太长

网友K:
既然你这个是双探头,就可以利用排除法,把PLC和显示表的兑换,来判断到底是线缆还是热电阻的故障。

网友L:
 是不是接触不良或是固定螺丝有松动或是铁锈 ?

网友M:
补偿线,还有距离,都考虑。

楼主:
回复 网友K:
换了热电阻还不行,不是线的问题吧

楼主:
电缆是屏蔽线,怎么还是这样呢,还有什么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