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08):
以下是菲力尔2017年重点推出的新品。看完之后来说说你的想法吧~~

说说哪一款新品更吸引你? 有什么功能是你比较关注的?你在工作中可能会用到哪一款?如果让你选,你会选哪一款呢?。。。

说出你的想法,我们将从中抽取20名幸运网友,赠送精美礼品!

小编为大家整理了发布会上发布的数十种产品,包括手持系列、自动化MIO和科研系列、测试测量系列。

一、FLIR Ex系列红外热像仪

FLIR Ex系列红外热像仪包括FLIR E4、E5、E6和E8等多种型号。该型号红外热像仪功能强大、简单易用且价格极为经济实惠,是建筑、电气和机械应用领域的理想故障排除工具。

四种型号提供了四种分辨率供选(从80×60到320×240红外像素),可满足您对目标尺寸、工作距离和细节的所有需求。这几款热像仪均采用MSX技术,可提供非同一般的热成像细节。

2017款的Ex系列红外热像仪增加了Wi-Fi连接功能,能通过FLIR Tools移动应用程序连接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可从任意地点轻松地分享图像、发送报告,便于您更迅速地作出关键决策。

二、FLIR T500系列专业红外热像仪

FLIR T500系列红外热像仪包含两种型号,T530和T540。T500系列有出色的分辨率和成像速度,采用符合人体工程学的设计,专门用于支持发电、配电和制造业高级热像师和红外服务顾问的工作。

T500系列配备180°旋转式聚光装置、清晰的液晶显示屏,采用流线型外观设计,是在极具挑战性的环境中(尤其当设备视线受阻或难以接触时)执行全面检测必不可少的支持工具。

FLIR T500系列属于一款专业的红外热像仪,旨在最大限度地提高工作效率,并保证其安全性和性能,帮助工作人员更快速的作出决策,让工作更加简单。

、FLIR Exx系列红外热像仪

FLIR Exx系列是面向电子机械、发电厂和建筑专业人士推出新一代高级红外热像仪,包括:FLIR E75、E85和E95。

经过重新设计、带Wi-Fi功能的Exx系列新品采用智能可更换镜头和色彩鲜艳的4英寸大触摸屏,拥有激光辅助自动对焦模式和面积测量功能,并且对FLIR引以为豪的专利型MSX成像技术进行了升级。这些独特的性能与更高的灵敏度和原始分辨率相得益彰,有助于专业人士及早识别热点或建筑缺陷,避免这些潜在问题酝酿成代价高昂的维修。

四、FLIR C3红外热像仪

FLIR C3红外热像仪是功能强大、结构轻巧的热成像系统。它功能齐全、结构轻巧,是一款适用于建筑检测、设备维护、暖通空调(HVAC)或电气维修的即用型工具。
用户可随身携带,随时发现隐藏的保险丝发热、冷气泄漏、管道堵塞以及其它问题。FLIR C3的基本性能包括:MSX实时热图像增强、区域最大或最小温度测量和Wi-Fi连接,因此能够迅速投入使用,发现隐藏的问题、分享图像和记录维修数据。

五、FLIR ETS320 (TM)

电子产品测试的热成像解决方案
2017年,菲力尔正式推出专为在设计实验室环境下进行电子产品测试打造的FLIR ETS320热成像解决方案。作为FLIR推出的首款专门针对在实验室环境下进行电子元件和印刷电路板(PCB)热特性测试与分析而设计的红外热像仪,FLIR ETS320旨在提高电子产品行业的测试和诊断精度。

FLIR ETS320将高灵敏度热像仪(专为PCB和其它电子产品的热成像而设计)与可调节的免手持式试验台架相结合,可在电子产品设计、开发和生产的整个流程中提供恒定的非接触式热测试。

ETS320提供超过76,000点温度测量,能够在产品开发过程中监控功耗、检测热点以及识别潜在故障点。该款热像仪具有较高的测量精度,能将细微的温差以可视化的方式呈现,有助于热性能评价、确保环境兼容性以及对多种电子产品执行故障诊断。

另外,ETS320充电式、电池供电的装置可快速、轻松地进行设置,因此产品开发人员能够快速、实时地观察产品的热性能。该装置在出厂时已经完全组装,可随时连接至运行FLIR Tools软件的电脑上来执行详细的数据分析、记录与报告。借助一体式测试台和滑动架,该热像仪系统达到最佳灵活性,能够对大型和小型电子元件进行成像。

、FLIR DM90

DM90是一款经济实惠的真有效值数字万用表,带一个K型热电偶,是电工、维修技术人员和HVAC专业人士解决问题的理想工具。
DM90具有丰富的特性,包括LoZ(低阻抗输入)、变频驱动(VFD)和μA电流测量功能,为您提供可信的读数,以便对多种电气和电子系统进行故障排除和维修。
DM90在出厂前经过充分测试和校准,若正确使用,能够进行可靠的测量达数年之久

七、FLIR MR40

FLIR MR40是一款坚固耐用的便携式单量程双探针温湿度计,内置照明灯,适用于测量木材和常见建筑材料,是建筑工人、建筑检查员、重建人员、水分修复技术人员、害虫控制专家以及住宅铺屋顶和铺地板承包商的理想之选。
MR40是快捷、简单易用的查找和量化水分的工具,以极其经济实惠的价格提供可靠、精确的测量结果。
如果配合热像仪使用,MR40能够确认热图像中的冷点是否是水分,并检测问题的严重性。

-----------------------------------------------

快来说说吧!说说哪一款新品更吸引你? 有什么功能是你比较关注的?你在工作中可能会用到哪一款?如果让你选,你会选哪一款呢?大家畅所欲言,也可以说说你感兴趣的一些点~~

活动截止时间:7月7号

店面产品综合样本

网友A:
FLIR DM90
这个几千一块?
别的不是在生产型企业,暂时还用不到。
产品应该都是很吸引人的。快速检测,提前发现隐患还是很适用的。

网友B:
我们因为经常去现场调试设备,我会选择设备有红外热成像和万用表,
选择万用表的理由:
1.带一个K型热电偶
因为我们在调试或者维修过程中,有了这个热电偶我就不用再用手去摸加热的物体的温度,而且我还可以通过这个热电偶来判断我的温度仪表或者加热管,热电偶这三种是哪一个坏了。
μA电流测量功能
这个功能我只能说对我现场调试来说太重了,因为我们有些时候需要测量模拟量的电流信号,如果可以精确测量出来,对我的调试工作有很大帮助。
LoZ(低阻抗输入)
对于这个功能,我只能说我的亲身经历,我们搞能源计量,因为流量计的传感器的判断,需要精确测量阻抗,对万用表的测量要求极高。
一、FLIR Ex系列红外热像仪。
二、FLIR T500系列专业红外热像仪
三、FLIR Exx系列红外热像仪
四、FLIR C3红外热像仪
这四款红外热成像,楼主能详细提供参数吗,分辨率和待机时间,温度测量范围,如果这么看,我有点眼花缭乱,不知道选哪款红外热成像了!
但是红外热成像的功能,使我们无法拒绝的, 有着红外热成像,对我们尤其是维修工作,尤其是自动化生产线,尤其自动化生产线要求不能停机维修的,例如牛奶生产线,这种设备不能出现问题,如果在生产中出现了问题,造成停产,所造成的损失,这是我们维修工无法承受领导的怒火的,我们如果有一款红外热成像,就可以及早的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IR DM90
这个几千一块?
别的不是在生产型企业,暂时还用不到。
产品应该都是很吸引人的。快速检测,提前发现隐患还是很适用的。

在天猫旗舰店都能查到,价格从2899-3999

网友C:
做的越来越像摄像机了。看着很帅气的样子。

网友D:
DM90多少钱一个,我们可用教强,它是一款经济实惠的真有效值数字万用表,带一个K型热电偶,是我们这些电工、维修技术人员和HVAC专业人士解决问题的理想工具。

网友E:
早就希望有一块像模像样的万用表 阿弥陀佛

网友F:
相较一般数据导入导出用到数据线或者存储卡,FLIR产品的wifi功能就显得便捷多了!!

网友G:
准备一下在写。

网友H:
                         菲力尔2017年主推新品有感

       如果让我选,我会选FLIR Ex系列红外热像仪。因为她功能强大、简单好用、价格实惠。套用一句俗语,那就是:好吃不贵。
       如果让我选,我会选FLIR Ex系列红外热像仪。因为她是我们电气维护人员的好帮手。一机在手,走遍现场挺潇洒。以前变频器、电动机等设备故障,全靠人工经验。现在有了FLIR热像仪,设备点检可以未雨绸缪,再也不用怕突发故障挨领导狠狠的批评了。套用一句成语,那就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如果让我选,我会选FLIR Ex系列红外热像仪。因为她有Wi-Fi连接功能,可以方便地分享图像、发送报告。对于把握不准的现场电气疑难杂症,专家们坐在办公室就能实现远程诊断,集中会诊,零距离响应。套用一句古诗,那就是:手拎热像仪,现场若比邻。
       如果让我选,我会选FLIR Ex系列红外热像仪。因为她搭载有MSX?功能,能够提供含完整编号、标签和其它结构特性的多合一热图像。她给设备运行状况建立标准化档案提供了一个省时省力的好办法,为我们设备部门提升管理水平锦上添花。套用一句歇后语,那就是:坐飞机抱暖壶-----高水平。
       如果让我选,我会选FLIR Ex系列红外热像仪。因为她,着实让人爱不释手。套用一句歌词,那就是:喜欢你,没道理!

网友I:
真心没有用过呢,但是一直很向往哟!
总体感觉体积小的,功能多的是最好的,FLIR Exx系列红外热像仪好像能更好的胜任我平时的工作吧,但是让资本家老板来选择,他宁可让员工用温度表去尝试,价格可能还是贵了点吧!但是我相信应该物有所值!

网友J:
回复 网友I:
都是好东西啊,可惜太贵了,一般公司老板舍不得买的,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一款万用表啊

网友K:
我选FLIR DM90。是经济实惠的真有效值数字万用表。是维修技术人员的理想工具。特别是变频驱动(VFD)测量功能,对我的工作是有帮助的,可以准确快速的进行故障排除和维修。我选她是正确的,一定选她了!不后悔。

网友L:
做电气维修有10年了,经历的故障太多太多,厂内最近的一次10kV地埋高压电缆中间接头又一次因接头发热引起了绝缘受损发生接地现象,因不明哪里接地最后找来电力公司的测试车才找到。如果FLIR DM90这款万用表能在手边就可以经常检查这样的接头和电器设备,比如电动机和配电柜内各个器件的检查。希望能有机会拥有一台这样的万用表让它为我所用,能更快检测故障把设备维修好。

网友M:
FLIR Ex系列红外热像仪不错,对平时线路故障,电动机异常情况的检查有非常大的辅助作用……

网友N:
功能越来越多了,不过价格有点小贵

网友O:
确实很吸引人啊  希望价格可以再便宜点啊

网友P:
要是我选,我买外型像钳表那种。因为我们公司很多直流设备,可以很方便测出直流电流。直流电机,直流调速器。还具有万用表大部分功能。同时还有热成像功能很好,
要是500快一下,我个人买个 。。。

网友Q:
产品不错啊,价格有些贵啊。一般的企业老板不会给买的啊。

网友R:
就使用习惯来说FLIR Ex系列红外热像仪更称手!

网友S:
要我选就选它--FLIR DM90,工作中用的较多的就是万用表了。由于我们是化工企业,维修现场都比较潮湿和有一些酸碱的成份,对工具有很大的腐蚀性。在使用中经常不是表笔氧化导致接触不良,就是指针回不到0位,要么就是精度不准,时常造成对一些故障的误判。对公司也提出了工具的重要性,可是领导只会给你打哈哈,从来不重视。

网友T:
我个人认为还是万用表比较适合我工作的需要。

网友U:
有没有镜头和主机分离的那种,那样方便检测比较隐蔽的地方。

网友V:
【转自微信用户W】

FLIR Exx系列红外热像仪挺适合我y的工作的,我是负责我们公司产品电气控制系统设计和安装质检工作的,用红外热像仪我可以在出厂试机的时候方便地查出控制归柜内的异常温度部位,查出故障或隐患。

网友V:
【转自微信用户 AA小邵 】

本人从事冶金企业电气点检工作,目前在工作中只有简单的红外测温仪,只能测试设备各点的温度。而无法像红外成像仪一样,能对设备的热量分布有一个直观的显示,有利于及时发现设备的劣化程度甚至故障。 我会在以上仪器中选择一款便携式红外成像仪,可以用于变压器器身检测、母排连接处、绝缘瓷瓶接头处的温度成像;用于大型电机、减速机、轴承的外壳温度检测;用于电气室的塑壳断路器、接线端子、接触器、电路板等的温度检测! 希望未来红外成像仪,我们可以电气点检人员可以人手一台,以便更好的发现故障,解决故障!

网友V:
【转自微信用户意难忘】

对于一名搞工控设备维修的人员来说,DM90无疑是一款非常实用的万用表。那炫酷的外表、精确的测量值、丰富的功能,仿佛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对于工控电子类复杂的电路,就是一把屠龙刀。只要此机在手,任何疑难问题都将迎刃而解。DM90不出,谁与争锋,我看好你!

网友V:
【转自微信用户老夫子】

作为建筑类专业的人士,表示对FLIR MR40很感兴趣,便携,还能照明,实用且方便啊,让人充满期待

网友W:
价格不清楚
但是我觉得有必要再把成像效果提升一下
就上次体验的成像效果还是差一点。
当然,这是一个比较尴尬的问题
价格便宜就不能要求高!

网友V:
【转自微信用户紹梁針織配件總匯(K仔)】

我本人喜欢DM90,我本人从事维修工控设备的工作,对于真有效值和高精度的万用表使用很有感触,有一次测量台达变频器的推动变压器,2组输出端不平衡,后经仔细测量,原来有轻微匝间短路,还有就是一工控器的输出继电器经测量居然有轻微的瞬间漏电,导致被控制设备偶发性自启动。这些都是借助高精度的万用表轻松的完成工作。

网友V:
【转自微信用户天才在右,疯子在左】

EX红外热成像仪比较实用,只要发热的物体都能测这一点很重要,如果成像分辨率再高点就更完美了,菲力尔的产品质量上乘值得购买

网友V:
【转自微信用户AAAAA~~智玘缤纷hanhan@】

我比较偏爱DM90这一款,它的自身功能可以说是为工厂电工量身打造的一款神器,无所不能。做电工的都知道,很多问题都会用到万用表、钳流表、测温仪等等,正是由于这款神器拥有了以上所有的功能,才会使电工日常的维修工作做的得心应手。

网友X:
这个DM90如果在电阻档测交流电压了,会有保护的?

网友Y:
这几款菲力尔的产品,工作中没有接触过,这或许和价位有点小高有一定的关系,

从小编列举出这几款产品来讲,我更喜欢FLIR DM90
自己也看了官方的介绍,说一下自己的体会。

DM90是一款菲力尔实用的数字万用表,屏幕显示区域很好,同时显示多条信息,拓展一些附加功能,很实用。

下面说具体一点
1.四位半的显示精确,足可以甩常见的某些家用表好几条街。

2.要看中耐用,维修人员工作环境往往较差,小的磕碰所是难免,所以表的自身防护,也是最重的一点。

3.在传统基本测量功能的基础上,又扩展测温功能(K型热电偶),这个我感觉很实用,方便工作中测量有温度要求的设备,如设备、母线的温升,感觉还是很方便的。
这些都是从信息介绍中自己对DM90的一些功能的理解,因没有使用过,所以,也只能写这么多。我会多多关注菲力尔的后续活动的。

网友Z:
C3热成像仪应该是一款不错的仪器,上面介绍它具有MSX实时热图像增强、区域最大或最小温度测量和Wi-Fi连接,能够迅速投入使用,发现隐藏的问题、分享图像和记录维修数据。适合现场巡检人员使用,看介绍有记录维修数据的功能,但不知是否可以在仪器上建立设备部位档案,比如现场有很多点需要巡检,需要最初建立一个部位代码,之后每次巡检时测量后自动记录每个点的最高温与最低温,自动存档,最好可以自动与之前数据比较,直接报警提示。

网友AA:
我目前用不到这个设备,公司有一个红外测温度的,成像不需求,不过我想体验一下成像的感觉,我也更想要礼品。

网友AB:
DM90和FLIR C3这两款产品无疑对于我们这些设备维护的工作人员有着巨大的帮助,对于问题点的提前发现以及问题产生后的及时排查可谓利器也!期望这两款产品能够加大推广。造福工业行业!利国利民!我支持你们噢!

网友AC:
因职业工种因素,我特喜欢DM90万用表,它的外形很有个性,按键功能也挺丰富。屏幕显示的信息也比我们经常接触的万用表丰富得多。更不用说它的精确度也肯定很棒的。能让我们老板给配一个来用就太好了。

网友AD:
如果让我选,我会选择EX系列热成像仪和DM90真有效值万用表。
首先,为什么我会选择EX热成像仪,笔者所在的企业为船舶电气设备制造企业,主要产品为船舶主配电板等等,如图

里面的铜排,断路器均为人工安装,扭紧。经常出现螺丝漏拧,未拧紧的情况。在厂里检查试验的时间比较短。往往拉到客户那里会产等等生极其不良的影响和极大的安全隐患及经济损失。有了FLIR Ex系列热成像仪,我们可以快速的一次测量4,800个点的温度,判断出那里有缺陷, 帮助及时找出问题根源,防患未然,为企业赢得效率和效益,也为客户保证了设备的安全运行,为客户带来安全和效益。

FLIR Ex系列热成像仪,我喜欢。
其次就是DM90真有效值万用表。

这款万用表有几大优点。
1.真有效值测量,测量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很方便,
不用再准备一个指针表了,很方便。
2,自带高亮度照明灯,在昏暗的环境下进行测量时无需再携带手电筒。这个确实人性化。
3? 采用防溅水(IP54级)设计,通过3米抗坠落测试,经久耐用。有个小磕小碰,也不担心了,不像某些万用表那么娇气。
4.采用4节AAA电池,换电池也比较方便。比较容易购买(特别是去偏远调试维修时)
5? 借助内置的非接触式电压笔(NCV)检查是否存在电压,能够快速判断设备是否带电,即安全又方便。
6.含K型热电偶输入,适用于温度测量。对于经常维修制冷设备的朋友很实用。
7.μA电流测量功能。对于测量模拟量的电流信号很方便,可以快速判断传感器的故障。方便。
总而言之。DM90是一款相当不错的好表。是电气人员的好帮手。

网友AE:
要我选就选它--FLIR DM90,工作中用的较多的就是万用表了。

网友AF:
先说 说和我手头工作相关的CM174,这款表不但具有一般万用表所具有的功能,兼具有红外成像的功能 ,IGM红外成像引导测量技术都可以快速引导我们及时发现问题所在。  它无疑是现场电气工作人员的一大利器 。

网友AG:
由于我从事的是电气控制等方面的工作,因此我会选择DM90。在故障维修,问题排查中都要进行电流、电压、阻抗等的测量。根据测量结果来判断问题的出现地点,DM90能够提供精确的测量和有效的参数,能够有效的帮助解决实际中的问题。期待能够试用!

网友AH:
 如果让我选,我选FLIR T500系列属于一款专业的红外热像仪,旨在最大限度地提高工作效率,并保证其安全性和性能,帮助工作人员更快速的作出决策,让工作更加简单,因为我们公司很多大型设备,位置高,地方小,这款很适合我用.
  如果这款还带摄像功能和慢放功能就好,因为我们设备高速旋转,有些动作用眼睛看不出来。

网友AI:
FLIR产品丰富,针对上述可选项,我第一选DM90。
DM90是一款经济实惠的真有效值数字万用表,带一个K型热电偶,测量温度很方便,是电工、维修技术人员和HVAC专业人士解决问题的理想工具。它具有丰富的特性,包括LoZ(低阻抗输入)、变频驱动(VFD)和μA电流测量功能,为您提供可信的读数,以便对多种电气和电子系统进行故障排除和维修。
再选,就选Exx系列红外热像仪,它是面向电子机械、发电厂和建筑专业人士推出新一代高级产品,经过重新设计、带Wi-Fi功能的Exx系列新品采用智能可更换镜头和色彩鲜艳的4英寸大触摸屏,拥有激光辅助自动对焦模式和面积测量功能,并且对FLIR引以为豪的专利型MSX成像技术进行了升级。这些独特的性能与更高的灵敏度和原始分辨率相得益彰,有助于专业人士及早识别热点或故障缺陷,避免这些潜在问题酝酿成代价高昂的维修。
最后,告诉小伙伴一个秘密,菲力尔又有新产品了,它就是DM284,可以说是集前面两款产品功能之大成,它是附带红外成像功能的万用表,也可以说是带万用表功能的红外成像仪。
如果不跑题的话,就选DM90万用表和Exx系列红外热像仪,如果允许跑题的话,就选DM284红外热像万用表。

网友G:
我选择FLIR DM90。
首先她具备万用表的功能,这是工程师们的最好的利器。就像女孩子结婚需要一套婚纱一样,工程师们最需要这样一块性能卓越,皮实耐用的万用表。
其次,她有K型热电偶、微安测量功能。为万用表丰富了内涵。一表在手,顶几块表用。上现场,轻快了许多。也不用麻烦地换来换去。同时解决了多块表多个测量准确度标准的问题。
第三,这块表性价比高。在采购测量设备时,一个申请单,一个物料编码,一次审批签字,领导会痛快的多。
总而言之,我喜欢FLIR DM90。
我的梦想是:2017年,能够拥有一台这样的超级万用表。

网友AJ:
这个没有试用吗
我想试用一下,好给领导推荐买呀

网友AK:
   作为一个电从业者,首先关注DM90万用表则毫不奇怪;而红外热成像在维护维修中的优势,也令人神往。
   像顶楼列出的红外热像仪,虽然侧重点不一样,但均标明可适于(或专业用于)电气、或电子领域;看得见效果的Wi-Fi连接功能,FLIR Tools软件数据记录、数据分析、报告的方便性,都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仅仅从顶楼的介绍(只是部分产品)就可看出,产品的多样性和广泛的适应性,以及特定用途的针对性、系列产品的灵活性,使得用户可以根据具体的应用和价位进行适宜的选择。

   在试用CM174时曾想,若能够识别最高温度和最低温度、并作出比较,则能够用于提示及控制方面;而显然,已有这一类型的产品,比如FLIR C3红外热像仪。有了数据,比如结合类似于FLIR Tools软件的分析功能,就可达到控制要求等目的。
   或者可以说,用户一些所希望的应用,技术上已经实现、或能够实现。
   只是由于实现成本的因素,而有了价位的高低;由于使用场合的区别、某种特性的加强,而有了不同的系列和系列产品,或产品档次。
   通常的应用中,用户会希望有一个低成本的、有效的解决方案,会希望价格合适、性能稳定可靠、使用方便;如此,加上红外热像仪所具备的“天性”乐于被人接受,则使用将会更为普遍。

   至于如果让我选,会选哪一款呢?
   哈哈,那我会选择一款最为需要的,或者功能和价格能够接受的。

网友AL:
一、FLIR Ex系列红外热像仪

FLIR Ex系列红外热像仪包括FLIR E4、E5、E6和E8等多种型号。该型号红外热像仪功能强大、简单易用且价格极为经济实惠,是建筑、电气和机械应用领域的理想故障排除工具。

四种型号提供了四种分辨率供选(从80×60到320×240红外像素),可满足您对目标尺寸、工作距离和细节的所有需求。这几款热像仪均采用MSX技术,可提供非同一般的热成像细节。

2017款的Ex系列红外热像仪增加了Wi-Fi连接功能,能通过FLIR Tools移动应用程序连接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可从任意地点轻松地分享图像、发送报告,便于您更迅速地作出关键决策。

想了下,还是这一款比较实用,尤其是设备厂家人员。因为设备厂家人员常备工具是万用表和钳形表。常规情况下这两种表也能判定一些问题。但是有些情况下实在是不能很准确的拿捏故障原因是,这个时候这个就派上用场了。之前有试用过CM174,虽然实验感觉很好,但是和现在这个相比起来,自己觉得还是专业的问题交给专业的工具去判定把~

网友AM:
  使用过福*克同类型的手持式热成像仪,对TG167在配电检测中的使用还是很期待啊!!!价格能减下来吗?
   TG54/56能测量液体表面的温度吗? 资料里没有介绍喔! 有误差吗?哪些因素导致测液体准确性?
   MD284在工作中不会过多的使用, DM90还是很期待拥有!!!

网友AN:
工作中离不开万用表。用过多个厂家好几个品牌。感觉这款像是经久耐用的样子--FLIR DM90。不知价格如何?

网友AO:
FLIR C3红外热像仪比较好,屏幕大,温度测量最好能在-10至380度摄氏度,对我们做工程比较实用.

网友AP:
FLIR Ex系列红外热像仪
对于大部分企业都比较实用,特别是那种开起来就不能轻易停机的企业,对那些运行时点检特别方便,为停机维护奠定良好的基础,同时也比较小巧,对使用位置要求不高,非常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