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08):
松下PLC FP0C32CT使用时间继电器TMY中我想设置DT0 但是软件一直说没法切换PLC运行状态,PLC红灯一直闪烁
程序报警有语法错误,请问大神这是怎么个语法错误啊

网友A:
没有plc测试,写这个指令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松下PLC FP0C32CT使用时间继电器TMY中我想设置DT0 但是软件一直说没法切换PLC运行状态,PLC红灯一直闪烁
程序报警有语法错误,请问大神这是怎么个语法错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