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08):
我用的是威纶通的触摸屏,在触摸屏里写了一个宏指令,用以弹出窗口。
现在我在PLC输入口(假设是X1)上接上实体按钮,在触摸屏中添加了一个按钮的元件,读写地址都是X1,并且勾选了触发宏指令。
但是,当我按下实体按钮后并不会弹出窗口,按下触摸屏里的按钮元件时就会弹出窗口。
我想做成的是按下实体按钮就会弹出窗口,是哪里出现了问题?

网友A:
维纶的屏没有用过,但是我觉得你用输入点直接连接宏不是很理想,我感觉应该是x1置位一个位变量,然后由位变量来触发宏指令更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维纶的屏没有用过,但是我觉得你用输入点直接连接宏不是很理想,我感觉应该是x1置位一个位变量,然后由位变量来触发宏指令更合理。
谢谢你的建议,不过这个方法我也尝试过,还是一样不行

网友B:
地址关系要对应好,按钮触发位标志再去触发宏指令是正解,要对应好位标志和屏里的地址,我就是用modbus从屏里往外读标志的,维纶屏地址对应关系水很深,我都算了好久,最后解析报文才对应上的。

网友B:
我记得有个函数是读PLC数据的函数,getdata什么的   写是setdata什么的    感觉要先把标志位读上来他才会去触发宏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有个函数是读PLC数据的函数,getdata什么的   写是setdata什么的    感觉要先把标志位读上来他才会去触发宏指令
兄弟你咋整的,能教一下吗

网友B:
实体按钮输入一个信号,PLC根据这个信号对内部寄存器写一个标志,比如一个按钮触发一条传送指令,传送一个数到PLC内部寄存器里,假设按钮信号让vb1为1,即把1传送到vb1里,然后用触摸屏读取函数去读vb1的值,如果是1就触发宏指令,一会儿截图给你看看是怎么操作的。
但是这里头有个问题就是PLC里的vb1对应到触摸屏里指不定是LB多少呢?这个对应关系一定要找到,找售后要。

网友B:
这里边的LB213就对应于PLC里的某个寄存器地址,用读取函数getdata将这一位读进来放在宏定义的xrms里边,然后就是第二张图了,根据这一位的状态来决定是否运行宏指令。
不过我给你的图恰好是个写的函数,意思是把LB213写到xrms里边,你反过来就是了,大概原理就是这样子。
也就是说你需要把按钮信号转化成PLC内部的信号,然后触摸屏把PLC内部的信号读上来处理完再去触发宏指令。